[求助] 求助 AMS仿真 netlist error

楼主(2025-01-15):
2资产
      AMS仿真生成网表的过程中,报这种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无从下手。

网友:
不贴代码谁知道呢,毕竟大家不是神

网友:
一种可能是你没有check电路,写完代码直接运行,代码有错误。报错里面提示了代码错误,点开报错信息中上面的蓝色netlist.vams的超链接,看错误对应的行列,对应电路中代码的位置,把错误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