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源电路

楼主(2025-01-15):
大佬们想问一下这个三极管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负反馈稳定电流,输出电流等于Vbe/R1.Vbe随电源电压变化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稳定电流,输出电流等于Vbe/R1.Vbe随电源电压变化较小

大佬,完整电路是这样的,是不是因为电流负反馈来稳定这个电流,但为什么要搞两个三极管啊,大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资料或者论文

网友B:
右侧diode结构是作为启动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侧diode结构是作为启动电路吧

是的,引出一个偏置电压给另外一个管子,让这个管子有电流。大佬针对我上面的问题有看法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引出一个偏置电压给另外一个管子,让这个管子有电流。大佬针对我上面的问题有看法嘛
...

下边bjt定义电流,上边那个bjt钳位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边bjt定义电流,上边那个bjt钳位用的吧

钳位是为了右边那个MOS管能导通嘛

楼主(2025-05-26):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稳定电流,输出电流等于Vbe/R1.Vbe随电源电压变化较小

请问这应该是电流电压负反馈吧,稳定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