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里面的slack为负,应该怎么解决???求大神

楼主(2025-01-15):
Startpoint: fifo_inst/async_fifo_inst/data_out_reg[20]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OCK_40M)
  Endpoint: dout_cal_reg[9]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OCK_40M)
  Path Group: CLOCK_40M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OCK_40M (rise edge)                             1.50       1.5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50
  fifo_inst/async_fifo_inst/data_out_reg[20]/CK (EDQHDV4)
                                                          0.00       1.50 r
  fifo_inst/async_fifo_inst/data_out_reg[20]/Q (EDQHDV4)
                                                          0.42       1.92 f
  U1161/ZN (INHDV0)                                       0.08       2.00 r
  U475/ZN (INHDV4)                                        0.05       2.06 f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11/ZN (CLKNHDV1)         0.05       2.11 r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206/ZN (CLKNAND2HDV4)
                                                          0.07       2.18 f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81/ZN (NOR2HDV8)         0.11       2.29 r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29/ZN (INHDV6)           0.06       2.35 f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69/ZN (NOR3HDV2)         0.11       2.46 r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4/ZN (CLKNAND2HDV1)      0.11       2.57 f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19/ZN (NOR2HDV4)         0.13       2.70 r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89/ZN (INHDV2)           0.13       2.83 f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117/ZN (NOR2HDV4)        0.15       2.98 r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304/ZN (NAND3HDV4)       0.15       3.12 f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7/ZN (CLKNHDV4)          0.07       3.20 r
  sub_1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302/Z (XOR2HDV2)         0.20       3.40 f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28/ZN (CLKNHDV3)         0.06       3.46 r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249/ZN (CLKNAND2HDV4)
                                                          0.09       3.55 f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24/ZN (CLKNHDV4)         0.06       3.61 r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23/ZN (NOR2HDV2)         0.05       3.66 f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235/ZN (AOAI211HDV4)     0.13       3.80 r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780/ZN (NAND2HDV4)       0.09       3.89 f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200/ZN (INAND3HDV4)      0.14       4.03 f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49/ZN (CLKNAND2HDV4)     0.06       4.09 r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196/ZN (NAND3HDV4)       0.13       4.23 f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189/ZN (INHDV4)          0.11       4.33 r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144/ZN (OAI21HDV4)       0.11       4.44 f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130/ZN (INHDV4)          0.06       4.50 r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117/ZN (OAI21HDV4)       0.10       4.61 f
  add_0_root_sub_0_root_sub_259/U43/Z (XOR2HDV1)          0.22       4.83 r
  rem_259/U5902/ZN (CLKNAND2HDV4)                         0.07       4.90 f
  rem_259/U5901/ZN (NOR2HDV4)                             0.10       5.00 r
  rem_259/U420/ZN (CLKNAND2HDV4)                          0.11       5.12 f
  rem_259/U419/ZN (NOR2HDV2)                              0.12       5.24 r
  rem_259/U2780/ZN (CLKNAND2HDV4)                         0.09       5.33 f
  rem_259/U3744/ZN (NAND2HDV4)                            0.08       5.41 r
  rem_259/U315/ZN (INHDV4)                                0.06       5.47 f
  rem_259/U2890/ZN (CLKNAND2HDV4)                         0.04       5.51 r
  rem_259/U406/ZN (I2NAND4HDV4)                           0.11       5.62 r
  rem_259/U398/ZN (NOR2HDV4)                              0.07       5.68 f
  rem_259/U397/ZN (INHDV4)                                0.07       5.75 r
  rem_259/U5721/ZN (NAND2HDV4)                            0.10       5.85 f
  rem_259/U2728/Z (AND2HDV1)                              0.14       5.99 f
  rem_259/U4364/Z (CKMUX2HDV1)                            0.18       6.17 f
  rem_259/U375/ZN (INHDV2)                                0.11       6.28 r
  rem_259/U372/ZN (INAND3HDV4)                            0.14       6.42 f
  rem_259/U371/ZN (NOR2HDV4)                              0.10       6.52 r
  rem_259/U362/ZN (CLKNAND2HDV4)                          0.10       6.62 f
  rem_259/U5921/ZN (INAND2HDV8)                           0.08       6.70 r
  rem_259/U2062/ZN (INHDV4)                               0.06       6.76 f
  rem_259/U3325/ZN (NOR2HDV2)                             0.10       6.86 r
  rem_259/U5890/ZN (MUX2NHDV4)                            0.14       7.00 f
  rem_259/U522/ZN (INHDV4)                                0.10       7.10 r
  rem_259/U518/ZN (NAND2HDV4)                             0.08       7.18 f
  rem_259/U517/ZN (NOR2HDV4)                              0.08       7.26 r
  rem_259/U348/ZN (CLKNAND2HDV4)                          0.09       7.34 f
  rem_259/U512/ZN (INAND2HDV4)                            0.07       7.41 r
  rem_259/U508/Z (BUFHDV4)                                0.10       7.52 r
  rem_259/U500/ZN (XNOR2HDV4)                             0.16       7.68 r
  rem_259/U498/ZN (INAND2HDV2)                            0.10       7.78 f
  rem_259/U497/ZN (NOR2HDV4)                              0.10       7.88 r
  rem_259/U493/ZN (NAND3HDV4)                             0.13       8.00 f
  rem_259/U483/ZN (NOR2HDV4)                              0.10       8.11 r
  rem_259/U482/ZN (NOR2HDV4)                              0.07       8.18 f
  rem_259/U474/ZN (CLKNHDV1)                              0.09       8.27 r
  rem_259/U5691/ZN (CLKNAND2HDV0)                         0.10       8.36 f
  rem_259/U233/ZN (MUX2NHDV2)                             0.13       8.49 r
  rem_259/U240/ZN (INHDV4)                                0.10       8.59 f
  rem_259/U446/ZN (CLKNAND2HDV1)                          0.07       8.66 r
  rem_259/U445/ZN (I2NAND4HDV4)                           0.12       8.78 r
  rem_259/U444/ZN (NOR2HDV4)                              0.06       8.84 f
  rem_259/U443/ZN (NOR2HDV4)                              0.12       8.96 r
  rem_259/U2137/ZN (CLKNHDV10)                            0.10       9.06 f
  rem_259/U3420/ZN (XNOR2HDV4)                            0.20       9.26 r
  rem_259/U433/ZN (CLKNAND2HDV4)                          0.10       9.36 f
  rem_259/U242/ZN (NOR2HDV4)                              0.10       9.46 r
  rem_259/U2672/ZN (NAND3HDV4)                            0.12       9.59 f
  rem_259/U434/ZN (NOR2HDV4)                              0.13       9.72 r
  rem_259/U4135/ZN (INAND2HDV8)                           0.13       9.85 r
  rem_259/U636/ZN (INHDV8)                                0.05       9.90 f
  rem_259/U635/Z (OR2HDV8)                                0.13      10.04 f
  rem_259/U622/Z (MUX2HDV4)                               0.19      10.23 f
  rem_259/U619/ZN (NOR3HDV4)                              0.13      10.36 r
  rem_259/U614/ZN (CLKNAND2HDV1)                          0.10      10.46 f
  rem_259/U613/ZN (NOR2HDV4)                              0.09      10.55 r
  rem_259/U612/ZN (NOR2HDV4)                              0.07      10.62 f
  rem_259/U225/ZN (CLKNHDV10)                             0.06      10.68 r
  rem_259/U3228/ZN (INHDV4)                               0.06      10.74 f
  rem_259/U4861/ZN (NOR2HDV2)                             0.09      10.83 r
  rem_259/U582/ZN (MUX2NHDV2)                             0.12      10.95 f
  rem_259/U580/ZN (NOR3HDV2)                              0.15      11.10 r
  rem_259/U579/ZN (CLKNAND2HDV1)                          0.11      11.21 f
  rem_259/U578/ZN (NOR2HDV4)                              0.09      11.30 r
  rem_259/U577/ZN (NOR2HDV4)                              0.07      11.37 f
  rem_259/U574/ZN (CLKNHDV10)                             0.07      11.44 r
  rem_259/U3191/ZN (INHDV4)                               0.05      11.49 f
  rem_259/U3123/ZN (NOR2HDV2)                             0.08      11.57 r
  rem_259/U548/ZN (MUX2NHDV2)                             0.13      11.71 f
  rem_259/U546/ZN (NOR2HDV4)                              0.11      11.82 r
  rem_259/U541/ZN (I2NAND4HDV4)                           0.15      11.97 f
  rem_259/U540/ZN (NOR2HDV4)                              0.10      12.06 r
  rem_259/U539/ZN (NOR2HDV4)                              0.07      12.13 f
  rem_259/U5822/ZN (INHDV8)                               0.07      12.20 r
  rem_259/U2462/ZN (INHDV4)                               0.06      12.26 f
  rem_259/U3808/ZN (NOR2HDV4)                             0.07      12.33 r
  rem_259/U3121/ZN (MUX2NHDV2)                            0.11      12.44 f
  rem_259/U3609/ZN (CLKNHDV4)                             0.09      12.53 r
  rem_259/U3604/ZN (NAND2HDV4)                            0.07      12.60 f
  rem_259/U529/ZN (I2NAND4HDV4)                           0.14      12.75 f
  rem_259/U764/ZN (NOR2HDV4)                              0.10      12.84 r
  rem_259/U763/ZN (NOR2HDV4)                              0.07      12.91 f
  rem_259/U751/ZN (INHDV0)                                0.11      13.02 r
  rem_259/U4335/ZN (INAND2HDV0)                           0.13      13.15 f
  rem_259/U145/ZN (MUX2NHDV4)                             0.14      13.30 r
  rem_259/U735/ZN (NOR3HDV4)                              0.09      13.39 f
  rem_259/U730/ZN (CLKNAND2HDV4)                          0.06      13.45 r
  rem_259/U729/ZN (NOR2HDV4)                              0.04      13.50 f
  rem_259/U728/ZN (NOR2HDV4)                              0.11      13.61 r
  rem_259/U727/ZN (CLKNHDV10)                             0.09      13.70 f
  rem_259/U3432/ZN (XNOR2HDV4)                            0.20      13.90 r
  rem_259/U5877/ZN (INAND2HDV4)                           0.08      13.99 f
  rem_259/U709/ZN (CLKNHDV4)                              0.06      14.05 r
  rem_259/U708/ZN (INHDV4)                                0.04      14.08 f
  rem_259/U707/ZN (NOR2HDV4)                              0.08      14.16 r
  rem_259/U703/ZN (NAND3HDV4)                             0.12      14.29 f
  rem_259/U693/ZN (NOR2HDV4)                              0.10      14.39 r
  rem_259/U692/ZN (NOR2HDV4)                              0.07      14.46 f
  rem_259/U687/ZN (CLKNHDV10)                             0.07      14.53 r
  rem_259/U130/ZN (INHDV6)                                0.05      14.57 f
  rem_259/U684/ZN (NOR2HDV2)                              0.10      14.67 r
  rem_259/U670/ZN (MUX2NHDV4)                             0.14      14.81 f
  rem_259/U668/ZN (NOR2HDV4)                              0.11      14.92 r
  rem_259/U666/ZN (NAND3HDV2)                             0.11      15.03 f
  rem_259/U335/ZN (NOR2HDV2)                              0.13      15.16 r
  rem_259/U656/ZN (NOR2HDV4)                              0.09      15.24 f
  rem_259/U655/ZN (CLKNHDV10)                             0.06      15.31 r
  rem_259/U4499/ZN (INHDV6)                               0.05      15.35 f
  rem_259/U4709/ZN (NOR2HDV2)                             0.10      15.45 r
  rem_259/U460/ZN (MUX2NHDV4)                             0.13      15.58 f
  rem_259/U5871/ZN (NOR2HDV4)                             0.11      15.69 r
  rem_259/U5866/ZN (NAND3HDV4)                            0.12      15.81 f
  rem_259/U5865/ZN (NOR2HDV4)                             0.10      15.91 r
  rem_259/U3433/ZN (NOR2HDV4)                             0.07      15.98 f
  rem_259/U2632/ZN (CLKNHDV8)                             0.07      16.05 r
  rem_259/U7/ZN (INHDV8)                                  0.05      16.10 f
  rem_259/U208/ZN (NOR2HDV2)                              0.10      16.19 r
  rem_259/U866/ZN (MUX2NHDV4)                             0.15      16.34 f
  rem_259/U864/ZN (NOR2HDV4)                              0.12      16.46 r
  rem_259/U861/ZN (NAND3HDV4)                             0.12      16.57 f
  rem_259/U853/ZN (NOR2HDV4)                              0.10      16.68 r
  rem_259/U852/ZN (NOR2HDV4)                              0.07      16.75 f
  rem_259/U851/ZN (CLKNHDV8)                              0.06      16.81 r
  rem_259/U847/ZN (INHDV4)                                0.06      16.87 f
  rem_259/U3242/ZN (NOR2HDV2)                             0.08      16.94 r
  rem_259/U828/ZN (MUX2NHDV2)                             0.13      17.07 f
  rem_259/U825/ZN (NOR3HDV2)                              0.17      17.24 r
  rem_259/U824/ZN (CLKNAND2HDV1)                          0.11      17.35 f
  rem_259/U823/ZN (NOR2HDV4)                              0.09      17.44 r
  rem_259/U822/ZN (NOR2HDV4)                              0.07      17.51 f
  rem_259/U224/ZN (CLKNHDV10)                             0.06      17.58 r
  rem_259/U814/ZN (INHDV6)                                0.05      17.62 f
  rem_259/U813/ZN (NOR2HDV1)                              0.10      17.72 r
  rem_259/U3097/ZN (MUX2NHDV4)                            0.14      17.86 f
  rem_259/U788/ZN (NOR3HDV4)                              0.15      18.01 r
  rem_259/U787/ZN (CLKNAND2HDV1)                          0.10      18.12 f
  rem_259/U786/ZN (NOR2HDV4)                              0.09      18.20 r
  rem_259/U785/ZN (NOR2HDV4)                              0.07      18.27 f
  rem_259/U226/ZN (CLKNHDV10)                             0.06      18.34 r
  rem_259/U2749/ZN (INHDV6)                               0.05      18.38 f
  rem_259/U3684/ZN (NOR2HDV1)                             0.10      18.49 r
  rem_259/U989/ZN (MUX2NHDV4)                             0.14      18.62 f
  rem_259/U1004/ZN (NOR2HDV4)                             0.11      18.74 r
  rem_259/U1002/ZN (NAND3HDV4)                            0.12      18.85 f
  rem_259/U992/ZN (NOR2HDV4)                              0.10      18.96 r
  rem_259/U991/ZN (NOR2HDV4)                              0.07      19.03 f
  rem_259/U4116/ZN (CLKNHDV10)                            0.06      19.09 r
  rem_259/U192/ZN (INHDV4)                                0.06      19.15 f
  rem_259/U3246/ZN (NOR2HDV4)                             0.06      19.21 r
  rem_259/U2233/ZN (MUX2NHDV2)                            0.11      19.32 f
  rem_259/U965/ZN (INHDV4)                                0.09      19.42 r
  rem_259/U963/ZN (CLKNAND2HDV4)                          0.07      19.49 f
  rem_259/U962/ZN (I2NAND4HDV4)                           0.14      19.63 f
  rem_259/U961/ZN (NOR2HDV4)                              0.10      19.73 r
  rem_259/U960/ZN (NOR2HDV4)                              0.07      19.80 f
  rem_259/U984/ZN (CLKNHDV10)                             0.06      19.86 r
  rem_259/U2477/ZN (INHDV4)                               0.05      19.91 f
  rem_259/U5468/ZN (NOR2HDV0)                             0.09      20.00 r
  rem_259/U933/ZN (MUX2NHDV1)                             0.13      20.13 f
  rem_259/U932/ZN (NOR2HDV4)                              0.11      20.24 r
  rem_259/U926/ZN (I2NAND4HDV4)                           0.15      20.39 f
  rem_259/U925/ZN (NOR2HDV4)                              0.12      20.51 r
  rem_259/U924/ZN (NOR2HDV8)                              0.07      20.59 f
  rem_259/U1993/ZN (INHDV12)                              0.07      20.65 r
  rem_259/U331/ZN (INHDV8)                                0.04      20.70 f
  rem_259/U3584/ZN (NOR2HDV1)                             0.08      20.77 r
  rem_259/U4076/ZN (MUX2NHDV2)                            0.13      20.90 f
  rem_259/U2878/ZN (NOR3HDV2)                             0.17      21.07 r
  rem_259/U3908/ZN (CLKNAND2HDV1)                         0.11      21.18 f
  rem_259/U5849/ZN (NOR2HDV4)                             0.09      21.27 r
  rem_259/U2660/ZN (NOR2HDV4)                             0.07      21.34 f
  rem_259/U1137/ZN (CLKNHDV4)                             0.08      21.41 r
  rem_259/U3251/ZN (INHDV6)                               0.05      21.46 f
  rem_259/U2482/ZN (NOR2HDV1)                             0.08      21.55 r
  rem_259/U173/ZN (MUX2NHDV2)                             0.13      21.68 f
  rem_259/U110/ZN (NOR2HDV2)                              0.11      21.80 r
  rem_259/U1122/ZN (NAND3HDV2)                            0.14      21.94 f
  rem_259/U1114/ZN (NOR2HDV4)                             0.12      22.06 r
  rem_259/U1113/ZN (NOR2HDV4)                             0.07      22.13 f
  rem_259/U1111/ZN (CLKNHDV10)                            0.07      22.20 r
  rem_259/U3254/ZN (INHDV4)                               0.05      22.25 f
  rem_259/U3256/ZN (NOR2HDV0)                             0.09      22.34 r
  rem_259/U1086/ZN (MUX2NHDV1)                            0.13      22.46 f
  rem_259/U1084/ZN (NOR3HDV2)                             0.16      22.62 r
  rem_259/U1083/ZN (CLKNAND2HDV1)                         0.11      22.73 f
  rem_259/U1082/ZN (NOR2HDV4)                             0.09      22.82 r
  rem_259/U1081/ZN (NOR2HDV4)                             0.07      22.89 f
  rem_259/U1080/ZN (CLKNHDV10)                            0.07      22.96 r
  rem_259/U3253/ZN (INHDV8)                               0.05      23.01 f
  rem_259/U2719/ZN (NOR2HDV1)                             0.08      23.09 r
  rem_259/U1055/ZN (MUX2NHDV2)                            0.13      23.23 f
  rem_259/U1053/ZN (NOR2HDV4)                             0.11      23.34 r
  rem_259/U1047/ZN (I2NAND4HDV4)                          0.15      23.49 f
  rem_259/U1046/ZN (NOR2HDV4)                             0.10      23.58 r
  rem_259/U1044/ZN (NOR2HDV4)                             0.07      23.65 f
  rem_259/U3720/ZN (CLKNHDV4)                             0.06      23.71 r
  rem_259/U1045/ZN (INHDV2)                               0.07      23.78 f
  rem_259/U2724/ZN (NOR2HDV2)                             0.09      23.87 r
  rem_259/U2723/ZN (MUX2NHDV1)                            0.11      23.98 f
  rem_259/U1022/ZN (CLKNHDV4)                             0.08      24.06 r
  rem_259/U1021/ZN (CLKNAND2HDV4)                         0.06      24.11 f
  rem_259/U1020/ZN (I2NAND4HDV4)                          0.14      24.25 f
  rem_259/U1019/ZN (NOR2HDV4)                             0.10      24.35 r
  rem_259/U1037/ZN (NOR2HDV4)                             0.07      24.42 f
  rem_259/U1248/ZN (CLKNHDV10)                            0.07      24.49 r
  rem_259/U5906/ZN (INHDV8)                               0.04      24.53 f
  rem_259/U1243/Z (OR2HDV8)                               0.13      24.66 f
  rem_259/U2985/Z (MUX2HDV4)                              0.19      24.85 f
  rem_259/U1222/ZN (NOR3HDV4)                             0.10      24.95 r
  rem_259/U1221/ZN (CLKNAND2HDV1)                         0.10      25.05 f
  rem_259/U1220/ZN (NOR2HDV4)                             0.11      25.16 r
  rem_259/U1218/ZN (NOR2HDV8)                             0.08      25.24 f
  rem_259/U2533/ZN (CLKNHDV0)                             0.10      25.33 r
  rem_259/U3457/ZN (CLKNAND2HDV0)                         0.10      25.43 f
  rem_259/U1200/ZN (MUX2NHDV2)                            0.15      25.59 r
  rem_259/U3878/ZN (NOR3HDV4)                             0.10      25.69 f
  rem_259/U1194/ZN (CLKNAND2HDV1)                         0.08      25.77 r
  rem_259/U1193/ZN (NOR2HDV4)                             0.05      25.82 f
  rem_259/U1192/ZN (NOR2HDV4)                             0.11      25.93 r
  rem_259/U2676/ZN (CLKNHDV10)                            0.10      26.04 f
  rem_259/U3387/ZN (XNOR2HDV4)                            0.22      26.25 r
  rem_259/U1174/ZN (INAND2HDV8)                           0.08      26.34 f
  rem_259/U1172/ZN (NOR2HDV1)                             0.09      26.43 r
  rem_259/U1167/ZN (NAND3HDV2)                            0.15      26.58 f
  rem_259/U1158/ZN (NOR2HDV4)                             0.12      26.70 r
  rem_259/U1157/ZN (NOR2HDV4)                             0.07      26.77 f
  rem_259/U1154/ZN (CLKNHDV10)                            0.06      26.83 r
  rem_259/U1150/ZN (INHDV4)                               0.06      26.89 f
  rem_259/U290/ZN (NOR2HDV0)                              0.09      26.97 r
  rem_259/U222/ZN (MUX2NHDV1)                             0.11      27.09 f
  rem_259/U1364/ZN (INHDV4)                               0.08      27.17 r
  rem_259/U3833/ZN (CLKNAND2HDV4)                         0.06      27.23 f
  rem_259/U1363/ZN (I2NAND4HDV4)                          0.14      27.37 f
  rem_259/U1362/ZN (NOR2HDV4)                             0.10      27.46 r
  rem_259/U1361/ZN (NOR2HDV4)                             0.07      27.54 f
  rem_259/U1356/ZN (CLKNHDV10)                            0.06      27.60 r
  rem_259/U1358/ZN (INHDV6)                               0.05      27.64 f
  rem_259/U1357/ZN (NOR2HDV2)                             0.10      27.74 r
  rem_259/U1947/ZN (MUX2NHDV4)                            0.14      27.88 f
  rem_259/U1343/ZN (NOR2HDV4)                             0.12      28.00 r
  rem_259/U1339/ZN (NAND3HDV4)                            0.12      28.12 f
  rem_259/U1329/ZN (NOR2HDV4)                             0.13      28.25 r
  rem_259/U1328/ZN (NOR2HDV8)                             0.08      28.32 f
  rem_259/U116/ZN (INHDV0)                                0.12      28.44 r
  rem_259/U184/ZN (CLKNAND2HDV1)                          0.10      28.54 f
  rem_259/U1299/ZN (MUX2NHDV2)                            0.14      28.68 r
  rem_259/U1297/ZN (NOR3HDV2)                             0.10      28.78 f
  rem_259/U1292/ZN (CLKNAND2HDV1)                         0.08      28.86 r
  rem_259/U1291/ZN (NOR2HDV4)                             0.05      28.91 f
  rem_259/U1290/ZN (NOR2HDV4)                             0.11      29.02 r
  rem_259/U1285/ZN (CLKNHDV10)                            0.11      29.13 f
  rem_259/U3617/ZN (XNOR2HDV4)                            0.22      29.35 r
  rem_259/U1272/ZN (INAND2HDV8)                           0.09      29.45 f
  rem_259/U2223/ZN (NOR2HDV4)                             0.08      29.53 r
  rem_259/U1266/ZN (NAND3HDV2)                            0.15      29.67 f
  rem_259/U1260/ZN (NOR2HDV4)                             0.12      29.79 r
  rem_259/U189/ZN (NOR2HDV4)                              0.07      29.86 f
  rem_259/U1259/ZN (CLKNHDV10)                            0.07      29.93 r
  rem_259/U1258/ZN (INHDV8)                               0.05      29.98 f
  rem_259/U4175/ZN (NOR2HDV2)                             0.07      30.05 r
  rem_259/U1479/ZN (MUX2NHDV1)                            0.14      30.19 f
  rem_259/U1476/ZN (NOR3HDV4)                             0.18      30.37 r
  rem_259/U1471/ZN (CLKNAND2HDV4)                         0.10      30.47 f
  rem_259/U1470/ZN (NOR2HDV4)                             0.08      30.55 r
  rem_259/U1469/ZN (NOR2HDV4)                             0.07      30.62 f
  rem_259/U2150/ZN (CLKNHDV10)                            0.06      30.68 r
  rem_259/U1043/ZN (INHDV6)                               0.05      30.73 f
  rem_259/U1462/ZN (NOR2HDV4)                             0.06      30.79 r
  rem_259/U1458/ZN (MUX2NHDV2)                            0.11      30.90 f
  rem_259/U2160/ZN (INHDV4)                               0.09      31.00 r
  rem_259/U1437/ZN (CLKNAND2HDV4)                         0.07      31.07 f
  rem_259/U1436/ZN (I2NAND4HDV4)                          0.14      31.21 f
  rem_259/U1435/ZN (NOR2HDV4)                             0.10      31.30 r
  rem_259/U1434/ZN (NOR2HDV4)                             0.07      31.38 f
  rem_259/U1424/ZN (INHDV0)                               0.11      31.48 r
  rem_259/U3793/ZN (CLKNAND2HDV0)                         0.10      31.58 f
  rem_259/U1460/ZN (MUX2NHDV0)                            0.14      31.72 r
  rem_259/U1407/ZN (CLKNHDV3)                             0.13      31.85 f
  rem_259/U1403/ZN (I2NAND4HDV4)                          0.12      31.96 r
  rem_259/U1402/ZN (NOR2HDV4)                             0.07      32.03 f
  rem_259/U1401/ZN (NOR2HDV8)                             0.08      32.12 r
  rem_259/U1400/ZN (CLKNHDV10)                            0.08      32.20 f
  rem_259/U1390/ZN (XNOR2HDV4)                            0.21      32.40 r
  rem_259/U1389/ZN (CLKNAND2HDV1)                         0.10      32.50 f
  rem_259/U1387/ZN (NOR2HDV4)                             0.10      32.61 r
  rem_259/U1382/ZN (NAND3HDV4)                            0.12      32.73 f
  rem_259/U1391/ZN (NOR2HDV4)                             0.10      32.83 r
  rem_259/U1608/ZN (NOR2HDV4)                             0.07      32.90 f
  rem_259/U1603/ZN (CLKNHDV10)                            0.06      32.97 r
  rem_259/U165/ZN (INHDV6)                                0.06      33.02 f
  rem_259/U2366/ZN (NOR2HDV2)                             0.08      33.10 r
  rem_259/U3792/ZN (MUX2NHDV2)                            0.13      33.23 f
  rem_259/U1583/ZN (NOR3HDV4)                             0.15      33.39 r
  rem_259/U1582/ZN (CLKNAND2HDV1)                         0.10      33.49 f
  rem_259/U1581/ZN (NOR2HDV4)                             0.09      33.58 r
  rem_259/U1580/ZN (NOR2HDV4)                             0.07      33.65 f
  rem_259/U148/ZN (CLKNHDV8)                              0.07      33.71 r
  rem_259/U3069/ZN (INHDV6)                               0.05      33.76 f
  rem_259/U1569/ZN (NOR2HDV1)                             0.10      33.86 r
  rem_259/U1553/ZN (MUX2NHDV4)                            0.14      34.00 f
  rem_259/U1550/ZN (NOR3HDV4)                             0.16      34.16 r
  rem_259/U1545/ZN (CLKNAND2HDV4)                         0.10      34.26 f
  rem_259/U1544/ZN (NOR2HDV4)                             0.08      34.34 r
  rem_259/U1543/ZN (NOR2HDV4)                             0.07      34.41 f
  rem_259/U1542/ZN (CLKNHDV8)                             0.07      34.48 r
  rem_259/U3209/ZN (INHDV6)                               0.06      34.54 f
  rem_259/U5626/ZN (NOR2HDV4)                             0.09      34.63 r
  rem_259/U1515/ZN (MUX2NHDV4)                            0.12      34.75 f
  rem_259/U1512/ZN (NOR3HDV4)                             0.16      34.91 r
  rem_259/U1511/ZN (CLKNAND2HDV4)                         0.08      35.00 f
  rem_259/U1510/ZN (NOR2HDV4)                             0.08      35.08 r
  rem_259/U1509/ZN (NOR2HDV4)                             0.07      35.15 f
  rem_259/U1508/ZN (CLKNHDV10)                            0.06      35.21 r
  rem_259/U1502/ZN (INHDV8)                               0.04      35.26 f
  rem_259/U2730/Z (OR2HDV8)                               0.14      35.40 f
  rem_259/U1716/Z (MUX2HDV4)                              0.20      35.60 f
  rem_259/U1714/ZN (NOR3HDV4)                             0.14      35.73 r
  rem_259/U196/ZN (CLKNAND2HDV4)                          0.08      35.81 f
  rem_259/U1713/ZN (NOR2HDV4)                             0.08      35.89 r
  rem_259/U1712/ZN (NOR2HDV4)                             0.07      35.96 f
  rem_259/U1711/ZN (CLKNHDV10)                            0.07      36.03 r
  rem_259/U136/ZN (INHDV4)                                0.07      36.10 f
  rem_259/U5623/ZN (NOR2HDV4)                             0.09      36.19 r
  rem_259/U1689/ZN (MUX2NHDV4)                            0.11      36.30 f
  rem_259/U1687/ZN (NOR3HDV4)                             0.16      36.46 r
  rem_259/U1682/ZN (CLKNAND2HDV4)                         0.10      36.56 f
  rem_259/U1681/ZN (NOR2HDV4)                             0.08      36.64 r
  rem_259/U1680/ZN (NOR2HDV4)                             0.07      36.71 f
  rem_259/U1675/ZN (CLKNHDV10)                            0.07      36.78 r
  rem_259/U2443/ZN (INHDV10)                              0.05      36.82 f
  rem_259/U5621/ZN (NOR2HDV4)                             0.05      36.88 r
  rem_259/U3276/ZN (CLKNAND2HDV1)                         0.08      36.96 f
  rem_259/U92/ZN (NAND2HDV4)                              0.07      37.03 r
  rem_259/U1665/ZN (INHDV4)                               0.05      37.08 f
  rem_259/U2769/ZN (NOR2HDV4)                             0.08      37.16 r
  rem_259/U2752/ZN (INHDV4)                               0.05      37.21 f
  rem_259/U1677/ZN (NOR2HDV4)                             0.08      37.28 r
  rem_259/U1147/ZN (CLKNAND2HDV4)                         0.06      37.35 f
  rem_259/U5115/ZN (NOR2HDV4)                             0.08      37.42 r
  rem_259/U3084/ZN (NOR2HDV4)                             0.07      37.49 f
  rem_259/U2444/ZN (INHDV6)                               0.08      37.57 r
  rem_259/U1657/ZN (INHDV6)                               0.07      37.64 f
  rem_259/U5618/ZN (NOR2HDV4)                             0.08      37.72 r
  rem_259/U1636/ZN (MUX2NHDV4)                            0.12      37.83 f
  rem_259/U1633/ZN (NOR3HDV4)                             0.17      38.00 r
  rem_259/U1628/ZN (CLKNAND2HDV4)                         0.10      38.10 f
  rem_259/U1627/ZN (NOR2HDV4)                             0.08      38.18 r
  rem_259/U1626/ZN (NOR2HDV4)                             0.07      38.25 f
  rem_259/U5935/ZN (INHDV0)                               0.12      38.37 r
  rem_259/U2603/ZN (CLKNAND2HDV0)                         0.12      38.48 f
  rem_259/U3163/ZN (MUX2NHDV1)                            0.13      38.62 r
  rem_259/U1835/ZN (INHDV3)                               0.11      38.73 f
  rem_259/U1834/ZN (NAND3HDV4)                            0.06      38.80 r
  rem_259/U1825/ZN (NOR2HDV4)                             0.05      38.84 f
  rem_259/U1824/ZN (NOR2HDV4)                             0.11      38.95 r
  rem_259/U5933/ZN (CLKNHDV10)                            0.10      39.05 f
  rem_259/U3611/ZN (XNOR2HDV4)                            0.22      39.27 r
  rem_259/U1783/ZN (INAND2HDV8)                           0.10      39.37 f
  rem_259/U1801/ZN (NOR2HDV8)                             0.09      39.46 r
  rem_259/U1799/ZN (NAND3HDV4)                            0.11      39.57 f
  rem_259/U1790/ZN (NOR2HDV4)                             0.12      39.69 r
  rem_259/U1789/ZN (NOR2HDV8)                             0.07      39.77 f
  rem_259/U1788/ZN (CLKNHDV16)                            0.06      39.83 r
  rem_259/U39/ZN (INHDV10)                                0.04      39.87 f
  rem_259/U3193/ZN (NOR2HDV1)                             0.10      39.98 r
  rem_259/U188/ZN (MUX2NHDV4)                             0.14      40.11 f
  rem_259/U1764/ZN (NOR3HDV4)                             0.15      40.27 r
  rem_259/U1763/ZN (CLKNAND2HDV4)                         0.10      40.37 f
  rem_259/U218/ZN (NOR2HDV8)                              0.09      40.46 r
  rem_259/U1758/Z (OR2HDV8)                               0.12      40.58 r
  rem_259/U1755/ZN (INHDV4)                               0.07      40.64 f
  rem_259/U2778/ZN (NOR2HDV2)                             0.11      40.75 r
  rem_259/U1478/ZN (MUX2NHDV4)                            0.13      40.88 f
  rem_259/U5781/ZN (NOR3HDV4)                             0.16      41.04 r
  rem_259/U5780/ZN (CLKNAND2HDV4)                         0.10      41.14 f
  rem_259/U5773/ZN (NOR2HDV4)                             0.08      41.21 r
  rem_259/U3603/ZN (NOR2HDV4)                             0.06      41.28 f
  rem_259/U2212/ZN (CLKNHDV4)                             0.08      41.36 r
  rem_259/U5365/ZN (INHDV8)                               0.06      41.42 f
  rem_259/U2703/ZN (NOR2HDV2)                             0.10      41.53 r
  rem_259/U1954/ZN (MUX2NHDV4)                            0.14      41.67 f
  rem_259/U1953/ZN (NOR3HDV4)                             0.13      41.80 r
  rem_259/U1952/ZN (CLKNAND2HDV4)                         0.08      41.88 f
  rem_259/U1951/ZN (NOR2HDV4)                             0.08      41.96 r
  rem_259/U1949/ZN (NOR2HDV4)                             0.07      42.03 f
  rem_259/U2183/ZN (CLKNHDV10)                            0.06      42.09 r
  rem_259/U147/ZN (INHDV6)                                0.06      42.16 f
  rem_259/U3266/ZN (NOR2HDV4)                             0.07      42.23 r
  rem_259/U1941/ZN (MUX2NHDV4)                            0.12      42.35 f
  rem_259/U1940/ZN (NOR2HDV4)                             0.12      42.46 r
  rem_259/U1936/ZN (NAND3HDV4)                            0.15      42.61 f
  rem_259/U1925/ZN (NOR2HDV8)                             0.12      42.73 r
  rem_259/U1924/Z (OR2HDV8)                               0.12      42.85 r
  rem_259/U3389/ZN (INHDV6)                               0.05      42.90 f
  rem_259/U4704/ZN (NOR2HDV1)                             0.11      43.01 r
  rem_259/U5920/ZN (MUX2NHDV4)                            0.14      43.15 f
  rem_259/U1897/ZN (NOR3HDV4)                             0.14      43.29 r
  rem_259/U1896/ZN (CLKNAND2HDV1)                         0.10      43.39 f
  rem_259/U1895/ZN (NOR2HDV4)                             0.09      43.48 r
  rem_259/U1894/ZN (NOR2HDV4)                             0.07      43.55 f
  rem_259/U1889/ZN (CLKNHDV10)                            0.06      43.61 r
  rem_259/U1891/ZN (INHDV8)                               0.04      43.66 f
  rem_259/U1890/Z (OR2HDV8)                               0.14      43.79 f
  rem_259/U200/Z (MUX2HDV4)                               0.20      43.99 f
  rem_259/U1866/ZN (NOR3HDV4)                             0.12      44.12 r
  rem_259/U1861/ZN (CLKNAND2HDV1)                         0.10      44.22 f
  rem_259/U1860/ZN (NOR2HDV4)                             0.09      44.31 r
  rem_259/U1859/ZN (NOR2HDV4)                             0.08      44.38 f
  rem_259/U1885/ZN (CLKNHDV6)                             0.07      44.45 r
  rem_259/U3157/ZN (INHDV6)                               0.06      44.51 f
  rem_259/U5597/ZN (NOR2HDV4)                             0.09      44.60 r
  rem_259/U2088/ZN (MUX2NHDV4)                            0.11      44.71 f
  rem_259/U2086/ZN (NOR3HDV4)                             0.16      44.87 r
  rem_259/U2082/ZN (CLKNAND2HDV4)                         0.10      44.97 f
  rem_259/U1853/ZN (NOR2HDV4)                             0.08      45.05 r
  rem_259/U2081/ZN (NOR2HDV4)                             0.07      45.11 f
  rem_259/U1611/ZN (CLKNHDV8)                             0.07      45.18 r
  rem_259/U1345/ZN (INHDV8)                               0.04      45.23 f
  rem_259/U3533/ZN (NOR2HDV1)                             0.08      45.31 r
  rem_259/U2054/ZN (MUX2NHDV2)                            0.13      45.44 f
  rem_259/U2052/ZN (NOR3HDV2)                             0.17      45.61 r
  rem_259/U2047/ZN (CLKNAND2HDV1)                         0.12      45.72 f
  rem_259/U2046/ZN (NOR2HDV4)                             0.09      45.81 r
  rem_259/U2043/ZN (NOR2HDV4)                             0.07      45.88 f
  rem_259/U1018/ZN (CLKNHDV10)                            0.06      45.94 r
  rem_259/U1003/ZN (INHDV4)                               0.06      46.01 f
  rem_259/U5753/ZN (MUX2NHDV4)                            0.10      46.11 r
  rem_259/U2863/ZN (CLKNAND2HDV4)                         0.10      46.21 f
  rem_259/U584/ZN (CLKNHDV6)                              0.07      46.27 r
  rem_259/U2019/ZN (INHDV4)                               0.04      46.31 f
  rem_259/U2015/ZN (I2NAND4HDV4)                          0.16      46.47 f
  rem_259/U2014/ZN (NOR2HDV4)                             0.12      46.59 r
  rem_259/U2010/ZN (INHDV4)                               0.09      46.67 f
  rem_259/U1156/ZN (INOR2HDV8)                            0.11      46.79 f
  rem_259/U5637/ZN (NOR2HDV4)                             0.06      46.85 r
  rem_259/U892/ZN (MUX2NHDV1)                             0.11      46.96 f
  rem_259/U1144/ZN (INHDV4)                               0.10      47.06 r
  rem_259/U1990/ZN (NAND3HDV4)                            0.12      47.18 f
  rem_259/U1985/ZN (NOR2HDV4)                             0.13      47.30 r
  rem_259/U354/ZN (NAND2HDV8)                             0.10      47.41 f
  rem_259/U408/ZN (INAND2HDV8)                            0.08      47.48 r
  rem_259/U2192/ZN (INHDV8)                               0.05      47.53 f
  rem_259/U3236/ZN (NOR2HDV2)                             0.08      47.61 r
  rem_259/U2329/ZN (MUX2NHDV2)                            0.12      47.74 f
  rem_259/U3235/ZN (CLKNHDV3)                             0.11      47.85 r
  rem_259/U2182/ZN (NAND3HDV4)                            0.13      47.97 f
  rem_259/U2181/ZN (NOR2HDV4)                             0.11      48.09 r
  rem_259/U2172/ZN (INAND2HDV8)                           0.10      48.18 f
  rem_259/U261/ZN (CLKNHDV1)                              0.10      48.28 r
  rem_259/U250/ZN (NOR2HDV1)                              0.07      48.35 f
  rem_259/U5481/ZN (NOR2HDV1)                             0.11      48.46 r
  rem_259/U2830/ZN (MUX2NHDV4)                            0.14      48.60 f
  rem_259/U5644/ZN (NAND3HDV4)                            0.09      48.69 r
  rem_259/U212/ZN (CLKNHDV3)                              0.06      48.75 f
  rem_259/U2127/ZN (CLKNAND2HDV4)                         0.07      48.82 r
  rem_259/U280/ZN (CLKNHDV4)                              0.08      48.89 f
  rem_259/U2125/ZN (NAND3HDV2)                            0.06      48.96 r
  rem_259/U260/Z (OA21HDV4)                               0.14      49.10 r
  rem_259/U254/Z (MUX2HDV4)                               0.17      49.27 r
  rem_259/U2119/ZN (CLKNAND2HDV4)                         0.07      49.34 f
  rem_259/U41/ZN (CLKNHDV6)                               0.06      49.40 r
  rem_259/U2114/ZN (NAND2HDV8)                            0.08      49.48 f
  rem_259/U2111/ZN (NOR2HDV12)                            0.10      49.58 r
  rem_259/U2105/ZN (INHDV8)                               0.05      49.63 f
  rem_259/U2104/ZN (NOR2HDV8)                             0.06      49.69 r
  rem_259/U2097/ZN (CLKNAND2HDV4)                         0.08      49.77 f
  rem_259/U3576/ZN (INAND2HDV4)                           0.07      49.84 r
  rem_259/U3095/Z (BUFHDV6)                               0.12      49.95 r
  rem_259/U3089/ZN (INHDV4)                               0.05      50.00 f
  rem_259/U3578/ZN (NOR2HDV2)                             0.07      50.07 r
  rem_259/U2263/ZN (MUX2NHDV1)                            0.11      50.18 f
  rem_259/U360/ZN (CLKNHDV3)                              0.10      50.28 r
  rem_259/U2256/ZN (NAND2HDV4)                            0.08      50.36 f
  rem_259/U2254/ZN (NOR2HDV4)                             0.07      50.43 r
  rem_259/U2250/ZN (CLKNAND2HDV1)                         0.08      50.51 f
  rem_259/U2246/ZN (CLKNHDV3)                             0.08      50.59 r
  rem_259/U2245/Z (AND2HDV8)                              0.14      50.74 r
  rem_259/U2249/ZN (INHDV0)                               0.06      50.80 f
  rem_259/U4777/ZN (AOI21HDV0)                            0.11      50.91 r
  rem_259/U2264/ZN (MUX2NHDV0)                            0.13      51.04 f
  rem_259/U3903/ZN (CLKNHDV3)                             0.10      51.14 r
  rem_259/U2628/ZN (CLKNAND2HDV4)                         0.07      51.22 f
  rem_259/U3070/ZN (NOR2HDV2)                             0.08      51.30 r
  rem_259/U3247/ZN (INHDV2)                               0.07      51.37 f
  rem_259/U2224/ZN (NOR2HDV4)                             0.08      51.45 r
  rem_259/U2230/ZN (CLKNAND2HDV1)                         0.09      51.54 f
  rem_259/U2853/ZN (INAND2HDV4)                           0.09      51.62 r
  rem_259/U4568/ZN (INHDV2)                               0.09      51.71 f
  rem_259/U3971/ZN (NOR2HDV0)                             0.11      51.82 r
  rem_259/U2207/ZN (MUX2NHDV1)                            0.14      51.95 f
  rem_259/U2205/ZN (NOR2HDV2)                             0.12      52.07 r
  rem_259/U2204/ZN (NAND3HDV2)                            0.11      52.18 f
  rem_259/U2203/ZN (INAND2HDV4)                           0.17      52.35 f
  rem_259/U308/ZN (INHDV4)                                0.07      52.42 r
  rem_259/U5635/ZN (NOR2HDV4)                             0.06      52.48 f
  rem_259/U2673/Z (OR2HDV4)                               0.17      52.64 f
  rem_259/U3192/ZN (MUX2NHDV2)                            0.11      52.75 r
  rem_259/U2768/ZN (CLKNAND2HDV4)                         0.12      52.87 f
  rem_259/U2375/ZN (CLKNHDV4)                             0.07      52.94 r
  rem_259/U2331/Z (AND4HDV2)                              0.22      53.17 r
  rem_259/U5125/ZN (CLKNAND2HDV4)                         0.07      53.24 f
  rem_259/U5097/ZN (CLKNHDV3)                             0.05      53.29 r
  rem_259/U2335/ZN (OAI221HDV2)                           0.14      53.43 f
  rem_259/U2334/ZN (CLKNHDV1)                             0.07      53.50 r
  rem_259/U277/ZN (MUX2NHDV2)                             0.10      53.60 f
  rem_259/U1477/ZN (INHDV4)                               0.07      53.67 r
  rem_259/U241/ZN (NAND2HDV4)                             0.08      53.75 f
  rem_259/U2317/ZN (NOR2HDV4)                             0.09      53.84 r
  rem_259/U143/ZN (CLKNAND2HDV4)                          0.07      53.91 f
  rem_259/U4139/ZN (INHDV4)                               0.06      53.97 r
  rem_259/U287/ZN (NAND2HDV4)                             0.07      54.04 f
  rem_259/U73/ZN (INAND2HDV2)                             0.07      54.11 r
  rem_259/U2285/Z (BUFHDV4)                               0.12      54.23 r
  rem_259/U72/ZN (CLKNAND2HDV1)                           0.07      54.31 f
  rem_259/U58/ZN (MUX2NHDV2)                              0.13      54.43 r
  rem_259/U586/ZN (INHDV4)                                0.08      54.51 f
  rem_259/U2300/ZN (CLKNAND2HDV4)                         0.06      54.58 r
  rem_259/U2295/ZN (INAND2HDV8)                           0.10      54.68 r
  rem_259/U2663/Z (OR2HDV12)                              0.09      54.77 r
  rem_259/U5137/ZN (NOR2HDV12)                            0.04      54.81 f
  rem_259/U139/ZN (INHDV8)                                0.04      54.85 r
  rem_259/U2281/ZN (NOR2HDV8)                             0.04      54.89 f
  rem_259/U2280/ZN (NOR2HDV8)                             0.11      55.00 r
  rem_259/U64/ZN (INHDV8)                                 0.07      55.07 f
  rem_259/U62/ZN (CLKNHDV4)                               0.06      55.13 r
  rem_259/U5590/ZN (NOR2HDV2)                             0.05      55.18 f
  rem_259/U2699/ZN (MUX2NHDV2)                            0.08      55.26 r
  U430/Z (MUX2HDV2)                                       0.17      55.43 r
  dout_cal_reg[9]/D (DRNHDV0)                             0.00      55.43 r
  data arrival time                                                 55.43

  clock CLOCK_40M (rise edge)                            26.50      26.5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6.50
  clock uncertainty                                      -0.30      26.20
  dout_cal_reg[9]/CK (DRNHDV0)                            0.00      26.20 r
  library setup time                                     -0.06      26.14
  data required time                                                26.14
  --------------------------------------------------------------------------
  data required time                                                26.14
  data arrival time                                                -55.43
  --------------------------------------------------------------------------
  slack (VIOLATED)                                                 -29.29

网友:
50个ns的path,这是真没见过。。先检查一下这path是不是真的吧

网友:
看起来是计算逻辑,要设计修改

网友:
逻辑太长了,收敛不了

网友:
和设计沟通下吧,这个组合逻辑太长了,流水线处理下吧。

网友:
找DE,明显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