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域转低压域levelshift

楼主(2025-01-15):
求助:想做输入一个高压5V方波信号(25V-20V)输出一个低压5V方波信号(5V-0V)。

网友(2025-06-14):
齐纳二极管加LDMOS就可以了

网友A(2025-09-24):
四个反相器就行,前两个反相器作为BUFFER,正常给电,后两个反相器的VDD就是低压域的电压值,你试试,我就是这样子做的,能满足要求

网友:
楼主有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反相器就行,前两个反相器作为BUFFER,正常给电,后两个反相器的VDD就是低压域的电压值,你试试,我就 ...

您好,您的意思是前两个反相器电压域在20-25V,后两个反相器电压域在0-5V吗?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第二个反相器的输出是20-25V,后面第三个反相器(低压域)的NMOS岂不是会VGS最低也为20V,这样会栅源击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