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数字电,模拟1.2V也有电压,该怎么测

楼主(2025-01-15):
前辈们好,我最近在测自己设计的一款芯片,芯片上分了好几个3.3V和1.2V,不知道为什么,其中几个1.2V和3.3V之间不知道有什么耦合在一起了,只上3.3V的时候,1.2V上居然有2.6V的电压,我该怎么测试才能区分是板子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A:
3.3V-2.6V=0.7V,正好是一个二极管导通的压降,个人感觉不是巧合。可以仿真模拟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里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2.6V=0.7V,正好是一个二极管导通的压降,个人感觉不是巧合。可以仿真模拟一下,看看是不是哪里导通了 ...

是电源cut选错了,导致二极管导通了,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