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C和Tran+ac的区别

楼主(2025-01-15):
各位大佬,目前理解的Tran+AC就是在Tran仿真的瞬态工作点下,进行ac分析;PAC会在PSS仿真出的一系列周期性稳态工作点下,进行pac分析。但是在仿真下列电路的PSR时,我发现二者结果相差很大,该电路是一个采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全差分运放。对于Tran+AC的结果,我认为时Mp0的栅极存在来自电源的扰动,进一步通过C1、C2影响到了输出,使得低频时也存在该扰动,低频增益几乎为0db;但PSS+PAC的结果,低频抑制很强。希望有大佬解答这种现象。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要PAC比较准,tran ac没有加入时钟对信号的影响,之前跑过SCCMFB的full diff-amp,pac的增益比tran ac低30db左右,然后用低频的sin 小信号输入,发现输出的信号增益是pac仿真出来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要PAC比较准,tran ac没有加入时钟对信号的影响,之前跑过SCCMFB的full diff-amp,pac的增益比 ...

是的,我也试过tran,对于电源上的低频扰动,输出端还是有抑制的,和pac的结果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