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仿真不收敛怎么办

楼主(2025-01-15):
对不同的Corner进行DC仿真扫温度,tt总是会显示在某温度不收敛,但是其他工艺角没问题

网友:
dc不收敛或者加速dc收敛的一般性思路如下:
1、确保电路本身没有问题(你这个其他corner OK,这一条可以跳过)
2、在options -> Analog选项中,将gmindc适当调大,以加快收敛。(gmindc一般默认值是1e-12,你可以调到1e-10看看)
3、保存其他corner下正常收敛的dc结果(在dc options里,save op in final),之后在dc仿真中添加readns(read node set),给dc仿真一个更好收敛的初始值,可以大大加速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