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有poly边界的bjt poly层怎么连接

楼主(2025-01-15):
LVS能过但是ERC报floating gate的错,应该是这个poly没连。但本身schematic里面没有这一端,这个问题需要管吗?

网友:
不用管吧

楼主:
OK谢谢,所以就直接floating吗?

网友:
这个poly的作用是啥啊

网友A(2025-03-03):
这个poly是等效于salicide block的作用,一般默认接到了发射极,不接也没什么问题,看你版图也没办法满足drc的情况下给它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oly是等效于salicide block的作用,一般默认接到了发射极,不接也没什么问题,看你版图也没办法满足dr ...

感谢感谢

网友(2025-10-12):
所以floating是可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