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配置PDK?

楼主(2025-01-15):
有没有大哥知道怎么配置PDK啊,无法使用高层metal(例如metal3等)

网友:
PDK不需要什么配置,指对目录就可以了。高层金属无法使用,要看看这个工艺是否提供,如果工艺不提供对应的metal,你用了也没有办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