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环境中不需引入spice,仅仅vams模型在顶层tb中,vcs如何编译来启动混合仿真?

楼主(2025-01-15):
1.根据synopsis混仿的user guide,如果vcs -ams选项启动,会把v文件都认为是vams文件,此时加-sverilog选项,无法仍然会认为sv特定语法(如static const)为非法,如何解决?
2.vsc -ad需要加载一个vcsAD.init的配置文件,该文件中选择模拟仿真工具选项,例如choose xa -c xa.cfg; cfg文件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可能类似这样:
xa.cfg:

set_sim_level -level 3
#set_sim_level -level 5 -inst tb_top.dut.u_analog_top.u_ana.xianalog
set_sim_level -level 5 -subckt PB_CLAMP_BIAS_v1
set_sim_level -level 5 -subckt PGM_GDL_BIAS
#set_oscillator -subckt PSSM_OSC_GEN
#set_ccap_level 7
#set_probe_window 0 500u 1m 2m 10m 20m
# Command to probe voltage & current signals
probe_waveform_voltage * -port 1 -limit 99
#probe_waveform_va * -limit 99
#probe_waveform_voltage -vsub * -level 9
#probe_waveform_current -isub * -level 9
set_logic_threshold -loth 0.5 -hith 1.3 -node *
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fsdb -file merge -flush 5%
set_multi_core -core 1
#set_analysis_core -core 10
set_duplicate_rule -select_subckt last
# force voltage to nodes
#force_node_voltage -node tb_top.dut.u_analog.porst -voltage 0.0 -time 000ns
#force_node_voltage -node tb_top.dut.u_analog.porst -voltage 1.8 -time 100ns
#force_node_voltage -node tb_top.dut.u_analog.porst -voltage 0.0 -time 400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类似这样:
xa.cfg: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