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版图body电位报错

楼主(2025-01-16):
仅仅将数字标准单元库打上几个pin,结果LVS一直提示body电位有问题,怎么修改body电位的连接啊?还是哪里有问题呢

原理图

原理图

版图

版图

报错

报错

网友:
你需要画 substrate tie 和 well tie 然后把他们分别连接到 vss 和 vdd 上。

网友:
少了Ptap和Ntap,Nwell和Psub全floating了

网友:
进到反相器的底层电路看衬底电位

网友:
没画tap(没包圈的环),打上了VDDVSS衬底也吃不到电位

楼主:
好的好的,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