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m,PDK安装问题

楼主(2025-01-16):
复制除logic(160g)外文件夹到虚拟机中,运行pdkinstall.pl文件显示Can't open install device list file for installation。直接关联工艺库又显示pcell eval failed.有懂的大佬指明方向吗?不甚感激。

网友:
单看信息应该是缺一个器件列表文件,但是具体错误就不知道了,需要安装包调试才能知道

网友(2025-03-05):
第510行显示没有dev.list

网友:
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