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s求助

楼主(2025-01-16):
请问大佬,innovus导出的网表和gds文件用calibre做lvs,出现这种错误,是导出的网表有问题吗,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网表没有写全?一些单元没有写出来,导致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表没有写全?一些单元没有写出来,导致对不上?

用的saveNetlist -excludeCellInst {} -topCell  {}  ./  需要加别的选项吗,log里面没有提示错误或警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saveNetlist -excludeCellInst {} -topCell  {}  ./  需要加别的选项吗,log里面没有提示错误或警告
...

你少写 或者多些某些单元,这个不算错误的 看你的用途,做形式验证跟做lvs写的网表就不一样,你看看不对应的单元是什么类型的,再看看你网表里面这种单元有没有写出来,要是网表写出来了,就得找找是不是别的问题了。

网友B:
做lvs需要用innovus写出来的netlist用calibre转化为spi文件,不能直接用.v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lvs需要用innovus写出来的netlist用calibre转化为spi文件,不能直接用.v网表

是的,我用的就是v2lvs导出的cdl网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的就是v2lvs导出的cdl网表

从图片来看,layout上有这个instance,但是网表中没有,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网表和gds不匹配;二是连接关系有问题,在short比较多的情况下工具没有办法认到这个instance,需要先把lvs中的short问题解决掉再来看单个的问题

网友:
saveNetlist ./out/${top_design}_pg.v \
    -includePowerGround -phys -excludeLeafCell \
    -excludeCellInst "$FILLTIE $ENDCAP $FILL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片来看,layout上有这个instance,但是网表中没有,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网表和gds不匹配;二是连 ...

short的错误没有,有几个开路的错误

网友C:
是全局的vdd vss都没有吗,试试八楼的命令,include power ground加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全局的vdd vss都没有吗,试试八楼的命令,include power ground加上看看

includePowerGround 和.GLOBAL VDD VSS都加上了,还是不行

网友:
1.把hcell list 加上再跑一个看看,list 尽量全一些,会帮助debug
2.优先排查lvs 的short 报告,其次看下erc 的结果
3.目前看是网表中没有这个instance,可以开gds 定位下是哪个instance ,找到对应坐标,innovus 中找到对应instance,然后再innovus吐出的网表中找一下是否真的没有写出来
4.看下有没有其他类型的更好分析一点的错,有时候一个小错会引起很多干扰的错

网友:
inn里面globalconnect 了没?lvs里面的inst有没有vss 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