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信号链版图与电源类版图的区别

楼主(2025-01-16):
目前在做一个信号链产品,之前一直做电源,所以想知道,在版图上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对于版图顶层来说,区别在哪,或者说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有懂得大神,希望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信号链产品的版图设计比电源更注重信号的完整性和噪声的控制,而电源设计更多关注功率供应和稳定性。在顶层设计中,信号和电源之间的隔离、地面层的完整性、噪声抑制等方面都需要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