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

楼主(2025-01-16):
请教 ,ic  c2  2022版本可以自动生成一个svf文件,不可读的。但是在fm中 set_svf 指定这个文件,fm不能识别。这个咋处理呢

网友:
各个工具软件版本要一致, icc2022 , fm也需要2022

网友A:
首先版本对应,其次我记得综合svf生成后要关闭gui才能读。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版本对应,其次我记得综合svf生成后要关闭gui才能读。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样 ...

谢谢回复,应该是的。我gui没有关闭。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