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三种 冗余方式的优缺点

楼主(2025-01-16):
现在有三种冗余方式,一种是额外添加相同的位,一种是将高位拆分,还有一种是非二进制权重;现在在CCliu 的论文找到前两种,b站找到第三种;有没有哪一篇资料是将这三种进行对比的呢

网友:
都差不多其实。无非是最后拼合的时数字电路复杂程度有区别

网友A:
CC liu 2015那篇对比了三种,其中第2种增大了总电容,第1,3种没本质区别,第3种编码电路简单些,前提是不需要校准的话

网友:
都差不多,更多是看冗余的位置和冗余的量

网友B(2025-11-17):
引用 网友A:
CC liu 2015那篇对比了三种,其中第2种增大了总电容,第1,3种没本质区别,第3种编码电路简单些,前提是不需 ...

大哥我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校准啊?刚接触冗余有点晕,有没有什么好的文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想问一下什么情况下需要校准啊?刚接触冗余有点晕,有没有什么好的文献
...

NKSUN sar adc redundancy b站这个视频适合入门, 然后CCliu 的文章必读 A 10b 100MS-s 1.13mW SAR ADC with binary-scaled error compensation.pdf (1.81 MB , 下载次数: 15 )
A 10 bit 320 MS-s Low-Cost SAR ADC for IEEE 802.11ac Applications in 20 nm CMOS.pdf (2.41 MB , 下载次数: 16 )

网友:
引用 网友C:
NKSUN sar adc redundancy b站这个视频适合入门, 然后CCliu 的文章必读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