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流这个位置需要倒角吗

楼主(2025-01-16):
一直没注意过这个位置,只是在顶层金属整体拐弯的时候倒角

网友A:
大电流通常不会下层金属走一段后再换金属层,一般都是器件上直接到顶层金属。顶层金属可以做到4um厚度,下层一般0.6um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通常不会下层金属走一段后再换金属层,一般都是器件上直接到顶层金属。顶层金属可以做到4um厚度,下 ...

这个就不对了吧,电流是流向是根据寄生电阻来分配的,寄生电阻小的一边运动,只要寄生电阻足够小,你这个说法就不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