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 scale的数值

楼主(2025-01-16):
在innovus调整rc scale的数值,说是用uncententy或者slackadjustment来调,不清楚怎么调,想请大佬辛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innovus中调rc scale的值是在init阶段create_rc_coner时设置rc scale的参数,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和sta工具中的timing匹配。通过设置uncertainty的方式比较粗略,如果你在sta中看到的timing比innovus中要好,那么innovus中uncertainty的值可以设当减小,反之,如果sta工具中看到的timing比innovus中要差,在innovus中就要把uncertainty的值增加。至于调整uncertainty值的command用: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

网友A:
innovus自带的工具ostrich,postcts, postroute与spef的rc之间进行rc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自带的工具ostrich,postcts, postroute与spef的rc之间进行rc校正

我用自带的工具跑了,但是结果是这样的,不清楚是不是正常现象。
有没有大佬了解这个,res为啥那么小,跑的rc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