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运放

楼主(2025-01-16):
有大佬见过这样的基准吗,它是用在一个带隙基准里面的,搞不懂为什么VN接了两个三极管,而且尾电流为什么要用电阻,为了图方便吗?

网友:
用两个三极管是保证输入对管的发射结电压为VBE,至于用电阻,应该是防止温度过高时VBE太小使下面电流镜处于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