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层次化问题(hcell模式)

楼主(2025-01-16):
在跑lvs时,采用了hcell的方式(层次化)版图如下

在跑lvs时讲block1设置在hcell里,block1版图中一条net是断开的,是在top中连接起来的,在跑lvs时,block2,block1的lvs都是pass的(如下)

这跟我想得到的lvs结果不符合,我想得到的结果是block2 lvs pass,block1 fail(报open)。按照lvs结果推断是lvs在对比lvs时读到了top中的信息,这个按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有cmd控制的,请问有知道的吗?

楼主:
或者说这是lvs的一个bug

网友A(2025-04-18):
可以再尝试一下把block1的线放在block2中试试看lvs结果会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尝试一下把block1的线放在block2中试试看lvs结果会有变化吗

中间那根短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