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1 (ARM处理器) 安装 Cadence IC67或其他版本

楼主(2025-01-16):
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MacBook M1 (ARM处理器) 安装 Cadence IC67或其他版本可行吗?目前只知道需要兼容x86的虚拟机,但是这会不会严重降低运行速度? 网上查了一圈貌似安装 Docker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是没有试过,有懂行的大佬可以提示下怎么弄,万分感谢

楼主(2025-04-29):
在 Apple Silicon Mac 上通过 Rosetta 2 运行 Cadence EDA 工具的可行性与性能分析
可行性分析
**官方支持情况:**Apple 自 macOS Ventura (13) 起引入了在 Linux 虚拟机中使用 Rosetta 2 翻译运行 x86_64 指令的功能
infoq.com
。这意味着在搭载 Apple Silicon (ARM 架构) 的 Mac(如运行 macOS 14 Sonoma)上,可以在 ARM 架构的 Linux 虚拟机中运行未经修改的 x86_64 Linux 二进制程序
infoq.com
。换言之,我们可以在 Apple Silicon Mac 的 Linux 虚拟机中运行原本为 x86_64 Linux 编译的软件,包括 Cadence IC618、Spectre 21、Virtuoso ADE、Calibre 等 EDA 工具,只要依赖环境配置得当。这一功能利用了 Apple 提供的 Rosetta 2 动态二进制翻译层,将 x86_64指令翻译为 ARM 指令执行,并要求主机操作系统为 macOS 13 或更高版本
download.parallels.com
(Sonoma 满足这一要求)。 **实践案例:**社区和开发者已经有成功运行复杂 EDA 工具的报告。例如,有工程师分享了在 Apple M1 Mac 上通过 Docker 容器使用 Rosetta 2 运行 Cadence 等 EDA 工具的经验。他指出,相比尝试运行完整的x86虚拟机,在Docker容器中加入参数“--platform linux/amd64”可以让 Apple 的 Rosetta 翻译介入,并成功运行这些 EDA软件;实际效果“运行良好”,而且这种基于容器的方案比传统虚拟机更加轻量和隔离
reddit.com
。这一案例表明,在Apple Silicon Mac上通过官方支持的Rosetta 2翻译层,运行Cadence Virtuoso这类复杂EDA工具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Cadence官方并未直接支持Apple Silicon或macOS平台,因此此种方案属于非官方绕过。例如Cadence社区中普遍认为Cadence不会推出Mac原生版本,主要用户仍是在Linux/x86平台
community.cadence.com
。因此,我们在Apple Silicon上运行Cadence实际上是“在ARM上跑Linux,再在其中跑x86程序”,属于实验性质的解决方案。下面将详细分析这种方案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以及性能和兼容性方面的考虑。
主要技术挑战
在Apple Silicon的Linux虚拟机中运行x86版Cadence,会遇到一系列技术挑战,需要逐一克服:
**跨架构依赖与库兼容性:**x86_64编译的软件需要对应架构的共享库支持。在ARM64 Linux系统中直接运行x86程序时,必须提供所需的x86版本动态库(如glibc、X11相关库、Motif库等)。这通常需要在ARM的Linux发行版中启用multiarch多架构支持,并安装amd64架构的兼容库
docs.getutm.app
。例如在Ubuntu中,可以通过dpkg --add-architecture amd64并apt安装相应的:amd64库来满足Cadence工具对x86库的依赖
kb.parallels.com
。如果Cadence软件是为较老版本的glibc编译,新的发行版通常向后兼容,但仍需注意符号版本差异。如果必需库版本过旧或缺失,可能出现加载错误甚至无法运行的情况。因此,选择合适的发行版极为重要:Apple 和社区经验表明 Ubuntu 20.04/22.04 这类主流发行版在Rosetta下兼容性最佳
docs.getutm.app
。一些RHEL系发行版因为libc版本或软件包布局不同,可能更难配置,在Rosetta支持下也不够完整
download.parallels.com

CPU 指令集差异:Rosetta 2并非能翻译x86_64的全部指令集扩展。特别是高级 SIMD 指令(如AVX、AVX2等)Apple Silicon并不原生支持,Rosetta对这些指令的支持有限
github.com
。EDA仿真软件如果使用了这些指令优化(虽然很多EDA工具为了兼容老机器通常不会强依赖最新指令集,但仍需谨慎),那么在Rosetta环境下可能触发illegal instruction异常或性能显著下降
forums.developer.apple.com
。开发者论坛也曾有人在Rosetta 2下运行amd64程序时遇到非法指令错误,提示Rosetta可能未覆盖某些指令或存在翻译Bug
forums.developer.apple.com
。另外,Apple Silicon与x86在内存模型上有差异(ARM默认弱内存序,对应x86的强序),Rosetta需要通过内存屏障等机制保证x86内存模型,这在极端多线程场景下可能带来一点开销和差异。不过Apple在持续改进,例如建议在Linux内核中启用TSO选项来改善Rosetta的内存语义性能。这些底层差异一般不会影响功能正确性,但可能对高度优化的计算代码造成不可预期的问题或性能损耗。
**内核及系统调用差异:**大部分情况下,x86用户态程序经由Rosetta运行时,其Linux系统调用会由ARM64内核直接处理。Linux内核的用户态接口在绝大多数调用上与架构无关,但仍需注意少数情况:比如Cadence工具是否使用任何特定于架构的内核接口(可能性较低)。由于我们运行的是ARM64内核,某些x86程序期望的/proc或系统行为可能略有不同。不过,总体而言,只要内核版本满足软件需求(例如Cadence通常建议的内核版本、文件系统结构等),内核差异不会是主要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不支持直接引导x86 Linux内核或发行版安装流程在Rosetta上运行
infoq.com
——Rosetta只针对用户态应用生效,因此必须先安装一个ARM64 Linux系统,再在其中运行x86程序,而不能尝试安装x86版Linux操作系统本身。
图形界面 (X11) 兼容:Cadence Virtuoso ADE 等包含图形界面,需要X11窗口支持。在Linux虚拟机中运行GUI应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在Mac上显示:传统做法是使用X11转发或VNC。例如,安装XQuartz并通过ssh -X将Linux虚拟机的X11窗口转发到macOS。但macOS Ventura之后有了更好的办法:Apple Virtualization Framework 已支持将Linux VM的GUI直接通过Virtio-GPU呈现在macOS窗口中,并利用Metal加速渲染
infoq.com
。Parallels Desktop 等虚拟机软件很可能利用了这一特性,使Ubuntu等Linux系统的图形界面可以平滑地显示在Mac桌面上,而无需手动配置X11转发
infoq.com
。如果采用Docker容器方案,则需要额外配置X11:例如将宿主Mac的X服务器socket挂载进容器,或使用Xephyr/VNC等。总之,在Rosetta方案下图形支持是可以实现的,只是需要根据所用虚拟化工具选择适当的方法。需注意Cadence基于X11/Motif的界面在高分辨率Retina屏幕上的体验,可能需要调整DPI缩放等,但这与Rosetta本身无关。
其他可能问题:一些EDA工具可能调用外部脚本或工具链(比如仿真时调用Spectre引擎、或版图工具调用Calibre检查器),这些外部可执行文件也需要能运行于Rosetta环境。如果都是x86二进制,则同样需要满足上述依赖和翻译要求。对于Cadence工具的授权管理(如License Server客户端),一般是用户态程序,Rosetta亦可翻译运行,网络许可通信应该不受影响。但需要注意USB加密狗这类硬件加速授权(如果有)可能无法在虚拟机中直通,需改为网络License方式。最后,Snap封装的Linux软件在Rosetta下不受支持
download.parallels.com
(因为Snap容器无法识别透明的指令翻译环境),不过Cadence软件通常不通过Snap发布,因此这点问题不大。
经过适当配置,上述挑战都是可以克服的。例如,Parallels提供的Rosetta支持Ubuntu镜像预装了Rosetta和必要的库及Docker环境,方便用户直接使用
download.parallels.com
。对于自行搭建环境的用户,只要选择成熟的Ubuntu发行版并正确配置multiarch和X11,就可以成功运行Cadence工具套件。
Rosetta 2方案的性能评估
**CPU计算性能:**Rosetta 2 的动态二进制翻译性能相当出色,远超传统的全软件模拟。实测表明,在Apple M系列芯片上运行x86_64代码,Rosetta 2通常可以达到接近原生ARM代码 60%–80% 的性能
box86.org
。例如,在编译等CPU密集型任务上,Rosetta 2的速度约是QEMU模拟的4~5倍
github.com
。对于Cadence场景,模拟器(Spectre)是重度计算任务,包括电路矩阵求解、仿真运算等。Rosetta 2因为有效利用了Apple Silicon的强大算力,其计算开销仅有较小的翻译代价,仿真加速比完整模拟环境要高得多。尽管Rosetta无法使用AVX等指令集,并需要在某些内存操作上增加同步开销,但M1/M2芯片本身拥有高单核性能和优秀的能效,Rosetta译码后运行EDA仿真仍能提供可接受乃至接近传统x86工作站的速度。相反,如果采用全x86指令模拟(如QEMU TCG),CPU每执行一条x86指令都需软件模拟,会极大拖慢速度——对于大型IC版图DRC/LVS或电路仿真,纯模拟方式可能慢到难以实用。因此,在计算性能方面,Rosetta 2方案有明显优势,预计Spectre等仿真运行时间将比在QEMU中快数倍以上
github.com
。 图形界面性能:Virtuoso ADE 等GUI主要依赖2D绘图和基本的X11图形调用,并不大量使用3D加速。Rosetta 对这些GUI调用的处理方式是翻译应用本身的逻辑,而图形绘制则通过Linux虚拟机的显示驱动完成。幸运的是,macOS对Linux VM提供了Virtio-GPU支持并通过Metal增强显示
infoq.com
。因此,在Parallels等虚拟机中,Virtuoso的窗口可以由Mac端高效渲染,交互流畅度尚可。Rosetta翻译对GUI响应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界面线程往往受限于用户交互和网络延迟,而非纯CPU吞吐。此外,EDA GUI通常并不刷新大量帧,主要是菜单、绘图窗口的静态渲染,所以即使没有GPU加速,仅靠CPU也能应对。社区的实际反馈也表明,通过Rosetta运行Virtuoso ADE的图形界面是可用且流畅的(前提是安装正确的X11环境)。与之相比,Parallels Desktop的完整x86模拟(若使用软件渲染的虚拟显卡)会因为CPU负载高而导致GUI响应迟缓,窗口操作和绘图可能出现明显卡顿或滞后。如果利用Apple的Virtio-GPU增强,也需消耗额外CPU来模拟x86指令,从而无法充分发挥GPU加速优势。因此,Rosetta模式在GUI性能上也胜出:它在ARM这边以接近原生速度驱动GUI,减少了大量指令翻译开销,让界面操作更为顺畅。 **I/O 和存储性能:**Rosetta 对文件I/O、网络等操作基本无额外惩罚,因为这些操作最终由ARM64内核执行,速度接近原生Linux。在Cadence场景,例如打开版图、读取工艺PDK文件、写仿真结果等I/O密集任务,Rosetta方案与直接在ARM Linux上做I/O没有区别,性能由存储介质决定。而在完整x86模拟中,每一次系统调用也需模拟转换,可能增加细微开销,但总体I/O瓶颈还是磁盘和网络本身,二者差异不如CPU计算和GUI明显。 总的来说,Rosetta 2模式下运行Cadence EDA在性能上是令人惊喜的:CPU密集型任务性能仅有少量损失,图形交互性能基本流畅,远胜于传统仿真器模式。当然,这一评价前提是仿真规模在合理范围内。例如,若进行超大规模的数字仿真或耗时数小时的电路仿真,Rosetta下M系列芯片的发热和调度也需考虑,其持续性能可能有所波动。另外,Rosetta对多线程程序支持良好,但线程数过多时翻译也会占用一定资源,需观察超线程化仿真的效率。但总体而言,在Apple Silicon上通过Rosetta运行Cadence的性能可以接近中高端x86工作站的水平
box86.org
, 而完整软件模拟方案则可能只有原生性能的二三成甚至更低,不太适合实际使用。
Rosetta 2 与 Parallels Desktop 模式对比
在Apple Silicon Mac上运行x86 CAD/EDA软件,主要有两种方案:其一是Rosetta 2翻译模式(ARM Linux + Rosetta翻译x86应用),其二是完整x86模拟模式(通过Parallels/UTM等模拟一台x86机器并运行x86 Linux系统)。两种方案在性能、稳定性、兼容性、易用性等方面各有优劣,概括如下:
**性能表现:**Rosetta 2方案的性能明显优于完整模拟方案。在Rosetta模式下,x86指令通过动态翻译后在Apple Silicon上近乎原生速度运行,可发挥M系列芯片高性能核心的威力
github.com
。实际测试显示Rosetta运行x86程序的速度约为QEMU纯模拟的4–5倍
github.com
。对于EDA仿真等计算密集任务,Rosetta能够利用多核并行,性能损耗有限;而Parallels完整x86模拟由于缺乏硬件直通,只能靠指令逐条模拟,速度极慢。一些用户评价Parallels对x86操作系统的支持“非常慢”,并非实用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Rosetta模式在可用性和效率上远胜于软件模拟模式。
兼容性与软件支持:完整x86模拟由于运行的是标准x86 Linux系统,因此对Cadence等软件的兼容性最好——软件“认为”自己在正常的x86机器上运行,各种驱动或库匹配官方支持环境。Rosetta模式下,虽然大部分x86指令和调用都能翻译,但仍存在兼容性局限。例如,Rosetta当前不支持AVX等高级指令集,如果软件依赖这些指令可能无法运行或性能受限
github.com
。另外,Rosetta模式要求ARM Linux提供对应的x86库环境,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依赖不满足的问题
docs.getutm.app
。尤其是Cadence传统上支持的RHEL/CentOS环境,在Ubuntu/ARM下可能需要额外配置才能安装其依赖(例如安装旧版库、调整环境变量模拟RHEL文件结构等)。Parallels官方也指出,目前Rosetta对基于Red Hat的发行版支持不完善
download.parallels.com
。因此,在软件兼容性上,保守的方案是完整x86模拟,能最大程度避免架构差异导致的问题;Rosetta方案需要用户具备一定Linux调优能力解决兼容性坑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Rosetta技术的发展和社区经验积累,大部分通用软件在Rosetta模式下都能稳定运行,只是Cadence这类复杂工具需要更细心的配置。
稳定性与可靠性:完整x86模拟因为完全再现了x86硬件环境,理论上与在真实x86机器上运行无异,其稳定性取决于虚拟机软件的成熟度(例如QEMU已发展多年,稳定性高)。Rosetta 2则属于较新的翻译层,但由Apple精心优化,在macOS上运行通用软件已有口碑。对于EDA这类长时间运行的任务,Rosetta的稳定性总体良好,未见普遍的崩溃报告。然而,一旦遇到Rosetta未覆盖的极端情况(如极少见的指令或自修改代码等),程序可能异常退出或行为异常——这种情况虽罕见但不能完全排除。由于Cadence不是Apple官方测试的软件,在Rosetta模式下出现异常时缺乏官方支持渠道,这算是不确定性之一。相比而言,x86模拟模式出问题时,我们至少可以参考Cadence对Linux/x86环境的支持文档寻求思路。整体来看,Rosetta模式在多数场景是稳定可用的,但可靠性上略带实验性质,而完整模拟模式稳妥但性能低下。用户需要在“几乎可接受的性能”与“绝对的架构一致”之间做权衡。
易用性与配置复杂度:这方面的对比有些微妙。一方面,Parallels Desktop等在Apple Silicon上默认并不支持直接安装x86操作系统(直到最近的更新也只是实验性地支持,而且速度很慢)
arstechnica.com
。因此,想要完整模拟x86 Linux,用户可能需要借助QEMU(例如UTM应用)手动创建虚拟机,配置过程相对繁琐,包括安装操作系统、虚拟硬件调优、网络和显示设置等。反观Rosetta方案,如果使用Parallels Desktop 19或更高版本,已经内置对Rosetta的支持,可在创建ARM版Ubuntu虚拟机时勾选“使用Rosetta运行x86_64软件”,Parallels甚至提供了一键下载配置好的Ubuntu Rosetta虚拟机
download.parallels.com
。这大大简化了设置流程,使用户开箱即用x86容器和程序。即便不用Parallels,开源的UTM等也提供了详细指南,帮助用户将Mac的Rosetta文件注入Linux VM 并开启multiarch支持
docs.getutm.app
。因此,对于一般用户而言Rosetta方案的安装配置已经相对友好,特别是在有厂商支持的前提下。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ARM Linux中调试x86软件环境需要一定的Linux知识储备,但这对于能使用Cadence工具的工程师来说通常不是大问题。综上,Rosetta方案从无到有的配置工作略多于直接运行官方支持OS,但已有大量文档和自动化支持。而完整x86模拟方案由于性能问题,其实际投入使用反而更困难(即使配置简单,但运行缓慢会导致使用过程非常艰难)。
运行成本与资源利用:Rosetta方案运行的是ARM原生Linux,加上一层翻译,相对高效;一台M系列Mac可以跑多个EDA进程而依然保持较好响应。而完整模拟需要为x86 OS分配大量资源,并且模拟开销巨大,可能需要更多CPU核心和内存才能勉强运行,最终在笔记本设备上体验很差。此外,Parallels Desktop等商业软件在启用Rosetta功能时需要Pro版本
download.parallels.com
(普通版可能不支持),这涉及许可成本。而UTM等免费方案虽可行但需要手动配置。总体来说,为了实际可用的性能,Rosetta方案的性价比和资源利用远高于纯模拟。
综合以上比较,可以看到Rosetta 2模式在性能和实际可用性上占绝对优势,而完整x86模拟模式仅在某些兼容性方面有理论优势但难以落地使用。
综合建议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对在Apple Silicon Mac上运行Cadence EDA工具的方案提出以下综合建议:
优先考虑Rosetta 2方案,但需充分准备配置工作。在你的场景下(Apple Silicon Mac + Cadence软件需求),通过Rosetta 2在Linux VM中运行x86软件是技术上可行且相对高效的方案
infoq.com

reddit.com
。如果你希望在本地Mac上直接使用Virtuoso绘图、运行Spectre仿真,那么Rosetta方案可以提供远胜模拟方式的性能,带来接近原生的使用体验。特别是对于日常规模的电路设计、仿真任务,M1/M2的性能配合Rosetta翻译完全能够胜任。然而,这一路径目前属于非常规用途:Cadence官方并不支持Mac环境,所有配置和问题排查需要用户自行承担。因此,在采用Rosetta方案前,请确保你有时间和耐心完成一些配置步骤:
使用受支持的Linux发行版(建议Ubuntu 20.04 或 22.04 LTS)作为ARM虚拟机,以减少依赖兼容性问题
docs.getutm.app
。避开目前Rosetta支持不佳的RHEL系发行版
download.parallels.com

安装并启用Rosetta 2。macOS端通过终端安装Rosetta (softwareupdate --install-rosetta) 后,在虚拟机中按照文档将Rosetta运行时复制并注册到binfmt_misc,这一步如果使用Parallels Desktop 19+可自动完成
download.parallels.com
,手动配置则参考UTM提供的指南
docs.getutm.app

设置多架构支持并安装Cadence所需的x86库。例如,添加 amd64 架构后安装 libc6:amd64、X11相关库、OpenMotif、Qt(视Cadence版本需求)等
docs.getutm.app
。确认所有Cadence可执行文件依赖的.so库均有正确的amd64版本,否则应用将无法启动。
配置图形界面支持。推荐在VM中安装轻量级桌面环境或至少确保Xvfb/X11可用,再根据需要选择X11转发到Mac(需安装XQuartz)或利用Parallels的集成图形窗口
infoq.com
。测试Virtuoso GUI能正常打开,并调整环境变量(如DISPLAY或Cadence自带的UI环境变量)以匹配显示。
验证Cadence许可证服务连通。确保VM网络正常,能够连接许可服务器;如果使用本地license,则需要时间同步和MAC地址绑定等没有问题。
完成以上配置后,建议先用较小的设计项目试运行,观察功能和性能是否符合预期。例如,打开一个示例电路,在Virtuoso中画几个元件,运行一次Spectre仿真,检查结果一致性。如果一切正常,再迁移实际项目工作流。
**注意潜在限制并采取规避措施。**在实际使用Rosetta方案过程中,如果遇到某些工具段错误(segfault)或非法指令错误,可能是Rosetta的不完善之处或缺少特定库造成的。可以尝试更新macOS和虚拟机系统(Rosetta的改进通常随macOS更新),并留意Parallels/Apple发布的相关补丁。
download.parallels.com
提到Snap包和部分RHEL软件在Rosetta下不支持,如需那些软件可以寻求替代方案(比如用传统安装方式替代Snap)。对于性能敏感的仿真,如需提高稳定性,可将仿真分拆成多段或降低线程并发,以避免Rosetta在极端压力下出错。如果可能的话,定期备份设计数据,避免因为意外的虚拟机/翻译层崩溃而损失工作。
不建议使用完整x86虚拟机方案,除非别无选择。基于前文比较,在Apple Silicon上跑一个完整的x86 Linux(无论通过Parallels还是UTM/QEMU)来使用Cadence,在性能和实用性上都很难令人满意。这种方案配置出来后,运行速度可能慢10倍以上
github.com
、界面操作十分滞后,几乎无法有效工作,尤其对于复杂IC设计任务更是如此。如果仅仅是为了验证某个小功能或一时无法配置Rosetta环境,完整模拟或许勉强能跑,但绝不适合作为日常工作环境。Parallels虽然开始支持x86 Windows/Linux的实验性运行,但官方也坦言性能“非常慢”且存在诸多限制
arstechnica.com
。因此,我们不推荐在Apple Silicon上采取纯模拟x86的做法来运行Cadence软件——投入大量时间却换来糟糕的体验。
替代方案考虑:如果因某些原因Rosetta方案无法实施(例如公司IT策略限制、不允许非官方环境等),而设计任务又对可靠性要求极高,那么理想的做法还是寻求原生x86平台支持。可考虑远程连接一台x86 Linux工作站或服务器,在Mac上通过SSH/X2Go/VNC等方式使用Cadence工具。这种方式可以充分利用Cadence官方支持的平台,同时在Mac上使用。尽管这超出了本地运行的范畴,但对于团队开发和大规模设计,更有保障。如果必须在本机解决,也可以考虑使用云服务提供的EDA即服务平台或者等待Cadence未来可能的官方支持改进。
总结:在Apple Silicon Mac上通过Rosetta 2运行Linux版Cadence工具,是当前新兴且实际可行的方案。它利用Apple官方的翻译技术,提供了远优于传统模拟的性能和还算令人满意的兼容性,使工程师能够在M1/M2笔记本上直接进行芯片设计和电路仿真
reddit.com
。对于个人学习、项目原型或中小规模设计,这一方案值得尝试,并且随着社区经验增加,其成熟度会进一步提高。我们建议按照上述指导进行配置,并小步测试验证。在克服了初始的环境搭建后,Rosetta 2方案很可能成为你在Apple Silicon上运行Cadence的高效工具。相反,我们不推荐退而求其次使用Parallels的x86完整模拟模式,因为性能瓶颈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最终选择应基于你的具体需求:若追求运行效率和本地便捷,Rosetta方案是首选;若绝对稳定可靠且能接受远程/其他方案,那么传统x86环境仍是稳妥之道。 参考资料:
Apple Developer Documentation – Running Intel Binaries in Linux VMs with Rosetta
infoq.com

infoq.com
Parallels 官方用户指南 – Using Rosetta to run x86-64 Linux software on Macs with Apple Silicon
download.parallels.com

download.parallels.com
UTM 文档 – Rosetta in Linux VM (multiarch library support)
docs.getutm.app
InfoQ 报道 – Apple 在macOS虚拟化中引入Rosetta支持
infoq.com

infoq.com
Reddit 社区经验 – Apple M1上Docker容器运行Cadence工具反馈
reddit.com
GitHub 讨论 – Rosetta 2 vs QEMU 性能比较
github.com

(以上引用中 “L…”表示资料的行号范围)
引用
Favicon
Apple Extends macOS Virtualization Capabilities and Introduces Rosetta for Linux Binaries - InfoQ

https://www.infoq.com/news/2022/ ... lization-framework/
Parallels Desktop Help - Using Rosetta to run x86-64 Linux software on Macs with Apple Silicon

https://download.parallels.com/d ... ls%20Desktop%20User
Favicon
DDGG (u/Obvious_Beat_5346) -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user/Obvious_Beat_5346/
How Do You Run One Architecture on Another? - Breakfast Bytes - Cadence Blogs - Cadence Community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nsitive-and-rosetta
Rosetta | UTM Documentation

https://docs.getutm.app/advanced/rosetta/
Favicon
KB Parallels: Using Rosetta to run x86-64 Docker Containers and Binaries in Linux virtual machines with Parallels Desktop

https://kb.parallels.com/129871/
Rosetta | UTM Documentation

https://docs.getutm.app/advanced/rosetta/
Parallels Desktop Help - Using Rosetta to run x86-64 Linux software on Macs with Apple Silicon

https://download.parallels.com/d ... ls%20Desktop%20User
Favicon
x64 Oracle database image with VZ and Rosetta on macOS not fully ...

https://github.com/rancher-sandbox/rancher-desktop/issues/6737
Favicon
Issues when trying to run amd64 bi… | Apple Developer Forums

https://forums.developer.apple.com/forums/thread/731620
Favicon
Issues when trying to run amd64 bi… | Apple Developer Forums

https://forums.developer.apple.com/forums/thread/731620
Favicon
Apple Extends macOS Virtualization Capabilities and Introduces Rosetta for Linux Binaries - InfoQ

https://www.infoq.com/news/2022/ ... lization-framework/
Parallels Desktop Help - Using Rosetta to run x86-64 Linux software on Macs with Apple Silicon

https://download.parallels.com/d ... ls%20Desktop%20User
Favicon
Box86/Box64 vs QEMU vs FEX (vs Rosetta2) – Box86 / Box64

https://box86.org/2022/03/box86-box64-vs-qemu-vs-fex-vs-rosetta2/
Favicon
Implement (some/all of) the things Rosetta 2 does to achieve high x86_64 performance on Apple Silicon · Issue #5460 · utmapp/UTM · GitHub

https://github.com/utmapp/UTM/issues/5460
Favicon
https://arstechnica.com/civis/th ... le-silicon.1505065/
Parallels Desktop Help - Using Rosetta to run x86-64 Linux software on Macs with Apple Silicon

https://download.parallels.com/d ... ls%20Desktop%20User
全部来源
Faviconinfoq
download.parallels
Faviconreddit
community.cadence
docs.getutm
Faviconkb.parallels
Favicongithub
Faviconforums.d...per.apple
Faviconbox86
Favicon

楼主:
MacOS下UTM完整安装Ubuntu ARM64 + Rosetta支持 + Cadence前置环境搭建全套教程

直接在 M1/M2/M3 Mac 上安装 Linux ARM64 版,然后在这个 ARM64 Linux 里通过 Rosetta 运行 x86_64 Linux版的 Cadence。(即,不要用 Parallels虚拟整机,不要用PL虚拟x86,只在原生 ARM Linux + Rosetta上跑。)而且技术上 Apple 官方是支持的,从 macOS 13 Ventura 开始,Apple开放了:在 Linux ARM64 虚拟机里启用 Rosetta 2,翻译执行 x86_64 用户态程序。官方文档:Apple - Running Intel Binaries in Linux VMs with Rosetta 2(这个是真的官方支持)
参考帖子:
https://my.oschina.net/propagator/blog/3166272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0708944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9854070
https://www.fasteda.cn/post/382.html
https://downloadly.ir/software/e ... ic-design-virtuoso/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9&highlight=Calibre

安装教程文件,所需EDA工具论坛有很多

楼主(2025-01-16):
Sorry,想安装的软件是IC6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想安装的软件是IC617

请教下,您有解决方法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您有解决方法了么?

没有

网友A(2025-02-18):
看来只能远程登能用的服务器了,试了下centos arch64也安装不了cad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能远程登能用的服务器了,试了下centos arch64也安装不了cadence

研究下Docker,性能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下Docker,性能更好

您已经验证过了么?我验证过用UTM可以使用带cadence的虚拟机,不过要求镜像,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研究下Docker,性能更好

免安装免破解免费的virtuosoIC617 + MMSIM15.10 + Calibre2015的docker镜像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我找到了论坛里的docker方法,理论上了UTM一样共享硬件,在Mac上可以利用虚拟化运行X86内核的系统。等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2025-10-09):
引用 网友A:
免安装免破解免费的virtuosoIC617 + MMSIM15.10 + Calibre2015的docker镜像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

这个 docker 有 ARM 版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