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alss和dc对三态门使能的warning

楼主(2025-01-16):
设计需求为:模拟输入过温保护信号otp,当信号拉高后,所有的输出全为高阻态“z”;

warning部分代码为 output = otp_d2 ? 'dz : data;

因为是模拟输入进来的otp信号,是个电平信号,所以就简单打两排做个同步。但是做spyglass lint检查的时候,会有warning:Logic must not exist in tristate enable conditions。

我就把打拍给去掉了,反正都输出高阻态了,也不怕毛刺了。

但是在dc综合的时候也会由warning:Port "xxx" cannot be isolated because  it is driven by the tristate cell "xxx"。

看了下综合后的网表,otp进来后经过了一个ckbuffer和一个ckinv,才三态buffer的使能端。

所以这个warning可不可以忽略,不能忽略的话又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high-z只能在IO pAD处,一般自己调用PAD Cell实现,不靠综合。
原因见这儿: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d.episodes&p=12
05.01.基本单元电路原理,14分钟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z只能在IO pAD处,一般自己调用PAD Cell实现,不靠综合。
原因见这儿:https://www.bilibili.com/vide ...

感谢解答,困扰好久了;这部分逻辑要重新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