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P BJT用法

楼主(2025-01-16):
AMP如图,对HBT不太懂,请教各位老师

1.绿色圈中的HBT有什么用途,去掉这个管子也能正常工作

2.输入给50M方波,为啥输出会有过冲?

3.HBT的电流镜像没有MOS那么简单,MOS给个尺寸倍数就可以,BJT的偏置电压/电流应该给多少合适?

网友A:
bjt e-b reverse for zen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bjt e-b reverse for zener

老师,zener是用于ESD吗?

另外这个瞬态过冲可能是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zener是用于ESD吗?

输入和输出之间有寄生电容,直接耦合过去的

网友:
甚是  HBT ??  bipolar  ?

BJT CMOS BCD , 算常见 .  bjt cmos 内分 laternal (周长)  vertical ,
早年碰过纯 bipolar ic design ,  vertical PNP  NPN 才会看 w/L 可类似 MOS 那多少 M 去加大 ,
至于 laternal bjt 得拼接 不能改变bjt layout ..你要知道  哪类 bjt
另外 , 你这 reverse 电路??   跑 spice ? 都能跑 , 为何 spike  , 那看电路分析吧 .
BJT E-B 反向 类似zener , 很多 BCD design  会 bjt 去当 esd cell . 多看 reverse 会学到 , 欧美 很多 chip design bjt+cmos .   **这边 ic design 都纯 cmos , 很少拿 bjt . Bjt  design 有优有缺

网友:
绿色圈中的三极管可以在输入压差过大时保护输入管EB结,这需要输入端有限流电阻,不然输入电流会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