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经成功的提取寄生参数获得.spf文件,如何后仿?

楼主(2025-01-16):
已经成功的提取寄生参数获得.spf文件,希望在不同的工艺角下进行后仿真。我做了如下设置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应该在setup>simulation files里添加sp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setup>simulation files里添加spf文件

您好!请问是在这里吗?具体是哪一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是在这里吗?具体是哪一个呢?

SPEF

楼主:
下面的那个DSPF OPTION的选项我选的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的那个DSPF OPTION的选项我选的对吗?

没有注意过,应该默认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