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SMIC18EE工艺下的“0M”层次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5-01-16):
.tf文件中没有关于0M层次的定义,但是layout导出GDS后再通过calibredrv打开,观察发现多了序号为1的层次,通过layer map核对发现这个序号为1的层次是0M层,在virtuoso中打开所用的层次,并没有发现0M层次的信息!
问题:
①0M层是用来干嘛的?
②为什么在virtuoso中打开所用的层次,并没有发现0M层次的信息!
③出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改才能让0M层次显示出来,且明显一些,我需要锁定出现0M层次的位置

网友A:
查查pdk里面的design manual,或者drc、lvs文件,可能是辅助器件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pdk里面的design manual,或者drc、lvs文件,可能是辅助器件识别的。

查过没查到

楼主:
已解决,我通过calibredrv单独查每个小模块的层次,找到了出现0M层的小模块,再回小模块里面去Q层次信息,找到了有个模块里面自己不小心把ttxt的标签选成了0M层

网友B:
那这个0M的层次是做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0M的层次是做什么的呢?

我没查到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