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的参考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5-01-16):
在积分器中,经过一位DAC后会反馈给积分器一个参考电平,也就是图中的Vr+和Vr-

但是在论文里,有的是VDD和VSS,有的是VDD/2和VSS,那么这个值大小怎么确定呢,它怎么影响整体的工作

我在设计好的SD_ADC中发现,如果Vr+设置为vdd/2时,整体输出就溢出了,有人告诉我说可能是超过了运放的输出摆幅,但是我换成了理想的运放后,依旧会出现这个问题(第一级差分输出在正弦差分输入变大是会停留在±1.4V)

然后我将Vr+改成VDD后,虽然输出摆幅也大,但是没有出现想图中这样的情况了,所以会有上边说的问题。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Vref = VR+ - VR-就是你的参考,一个normal的ADC,输入最大范围假定就是Vref,那么你现在强行把Vref从VDD变成了VDD/2,输入信号幅度不变,那就会发生过载

网友:
VREF会参与你的反馈系数计算的,vref改变,调制器的反馈系数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 = VR+ - VR-就是你的参考,一个normal的ADC,输入最大范围假定就是Vref,那么你现在强行把Vref从VDD变 ...

没太听懂,能细致的讲一下吗前辈

网友:
如果你的参考变成了VDD/2,那么对应你的输入信号也应该变为Vin/2,如果输入信号幅度不变当然会超出范围导致过载

网友:
感覺是你沒有先計算過迴路參數,你可先用simulink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