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VCO后仿噪声出错

楼主(2025-01-16):
做了一个环形振荡器,后仿噪声很奇怪,也重新启动过virtuoso,但结果还是错的,有没有人能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仿真设置是这样的:

网友A:
what is wrong about it? I see a normal 1/f slope. please elaborate more what do u mean wro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at is wrong about it? I see a normal 1/f slope. please elaborate more what do u mean wrong

正常仿出来的后仿结果是这样的,曲线很平滑。我把版图改了一版之后(改动很小,就是调整了一下管子的间距,别的都一样)跑出来的就变成上面那个崎岖的结果了,而且上面那个结果在1M,10M处的噪声明显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