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traMax的Pattern仿真求助

楼主(2025-01-16):
TetraMax在生成Pattern后,直接执行run_simulation,所有Pattern都过了(包括Serial和Parallel);但用vcs对生成的tb进行仿真时,在Serial模式下,某些Pattern会报错,提示在某时间点下,“检测数据为1,但应该是0”;看了下波形,这些时间点都是信号发生跳变的时候

想请问下这个问题是否是vcs对时间片的划分导致的呢?
因为run_simulation已经过了,请问还会不会是网表或spf文件有问题呢

网友A:
你的vcs仿真时前仿还是后仿,vcs仿真出错后,有没有用PSD的pattern做仿真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cs仿真时前仿还是后仿,vcs仿真出错后,有没有用PSD的pattern做仿真检查一下。 ...

是前仿,请问PSD的Pattern该如何配置生成呢?

试了下
https://blog.csdn.net/myx_mike/a ... 01103-null-null.142
网页提到的指令,set_atpg -parallel_strobe_data_file 生成的psd文件是空的
而且我是用write_pattern -stilv 生成的 tb,没有用write_testbench,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求教

楼主:
看了下DRC报的Warning,基本都是C5 C8、N20 N23 这种非致命性问题,所以不太清楚为什么仿真过不了

网友:
学习到了,挺好的分享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前仿,请问PSD的Pattern该如何配置生成呢?

试了下

同问,另外write_testbench时的,config_file中tcl文件是什么呀?

网友C(2025-02-28):
很正常,tmax的仿真和vcs不一致,可以根据报错的cell,看一下是不是因为tmax对不上chain的逻辑仿真推导出的值和vcs仿真值不一致

网友(2025-06-11):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tmax的仿真和vcs不一致,可以根据报错的cell,看一下是不是因为tmax对不上chain的逻辑仿真推导出的 ...

你好 請問要怎麼看錯誤
我是跑shift的時候 有multiclock_capture錯誤
有跑出DUMP File
但是這個要怎麼找到錯誤的地方
我目前看到AI是回我 在Tetramax 寫出一個golden file 跟你的dump file 比較
但我不知道Tetramax 怎麼產出golden file 然後要怎麼跟dump file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问,另外write_testbench时的,config_file中tcl文件是什么呀?

https://blog.csdn.net/myx_mike/article/details/1339011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myx_mike/article/details/133901103

大佬,请教一下:
1、我按那个脚本跑了一遍tmax, 生成的debug.psd文件为空,这是怎么回事呢?
2、下面是我配的testbench,其中config_file 按照那个tmax_atpg.tcl描述的,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myx_mike/article/details/133901103

大佬,再请教一下哦

1、目前debug.psd文件已正常生成,如何开启testbench读取debug.psd文件呢?
2、我现在用生成.v去vcs仿真,vcs 中加option +tmax_usf_debug_strobe_mode=0,最后仿真仿真无法运行的。
3、怀疑是生成testbench没有正确生成,请大佬指导一二,谢谢啦!

网友(点评):
非PSD的testbench仿真能运行吗?仿真无法运行所报告的error是什么?

网友(2025-07-16):
引用 网友B:
大佬,再请教一下哦

1、目前debug.psd文件已正常生成,如何开启testbench读取debug.psd文件呢?

仿真环境已经OK啦,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