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toolbox 工具问题

楼主(2025-01-16):
按照下面大佬写的给simulink装入SDtoolbox工具方法进行操作后在Library Browser中仍无法看到SDtoolbox文件。
Matlab中导入新工具包步骤_sdtoolbox-CSDN博客
不论我重新下载文件,重新导入文件地址都没用,但是我用which SDtoolbox后,显示文件导入成功。
在Library Browser专门打开SDtoolbox文件倒是可以打开,
上面显示上锁,点击解锁后保存。拖动Power spectral density,发现和B站上教学相比,少了一些参数选择,请问这怎么解决啊,整了一天都没解决这个问题。

显示导入SDtoolbox成功

显示导入SDtoolbox成功

能够专门打开SDtoolbox

能够专门打开SDtoolbox

缺少视频中部分参数设置

缺少视频中部分参数设置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有点晕现在,有大佬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工具终究不是目的,还是多花点时间去分析原理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这个SD tool box本身的问题,我这个压缩包放了两个SD——tool box delsig 应该是配套understand SD 那本书的工具箱,另一个和delsig很类似,但是里面有几个例子。

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这个SD tool box本身的问题,我这个压缩包放了两个SD——tool box delsig 应该是配套understand  ...

好的,多谢同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这个SD tool box本身的问题,我这个压缩包放了两个SD——tool box delsig 应该是配套understand  ...

重新试了一下,发现现在SDtools工具包适用matlab20版本以下,我安装在18版本就可以使用,20版本就无法使用了。所以应该是版本问题,再次感谢同学

网友(2025-04-28):
引用 楼主:
重新试了一下,发现现在SDtools工具包适用matlab20版本以下,我安装在18版本就可以使用,20版本就无法使 ...

不是版本问题,我的2022和2024MATLAB都能用这个工具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