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FD+CP设计

楼主(2025-01-16):
CP中的自举buffer是什么?是转向型CP的钳位运放吗?

网友:
你说的是Vc接的那个buffer吗,如果是这个的话作用是用来让上下充电电流开关打开关断这两个状态切换时,传输门两端的电压保持基本相等的状态,因为如果开关状态改变时,开关两端电压不同,则电荷分享现象会造成Vc的波动,从而引入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