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导入发现器件不显示

楼主(2025-01-17):
我是小白,导入器件后,器件变成这样,按shift+F会出现乱码,而且Library中查看调用库也正确,元件库器件版图也有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用的tsmcN65工艺

图1比较器原理图,图2出错版图,图3按shift+F会出现乱码,图4元件库里layout存在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A:
看看ding库有没有attch到tsmcN65

网友B:
attach 下pdk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ding库有没有attch到tsmcN65

看了,关联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 下pdk库

关联着的

网友C:
像是PDK库的问题,你的PDK是安装完直接使用的还是从安装好的位置拷贝过来的?如果是后者,应该有相关的SKILL文件没有拷贝。
可以用Marker/Explain看看那些错误的具体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是PDK库的问题,你的PDK是安装完直接使用的还是从安装好的位置拷贝过来的?如果是后者,应该有相关的SKIL ...

我的是安装完直接用

网友D:
XL没有关联那个吧

网友E:
你的管子w或l是不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管子w或l是不是参数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XL没有关联那个吧

怎末关联,求教

网友F:
单独打开一下pdk呢,看看显示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独打开一下pdk呢,看看显示有问题吗

单独打开没有问题

网友F:
virtuoso-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网友F:
引用 网友F:
virtuoso-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

用attach,attach一下你现在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attach,attach一下你现在的库

attch到tsmcN65,也是报错,而且只有mos管出错

网友:
有可能这个pcell不支持当前参数

网友:
就是launch-configure physical...-global bingding,把视图什么的都添加进去

网友(2025-07-15):
你好,楼主,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你后来解决了吗,同样是tsmcN65的库,只有mos管版图调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