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sent 2023.4 报license 错误

楼主(2025-01-17):
tessent 2023.4 报license server错误

在license log中,也有看到license被调用,但就是一直报“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各位大佬请帮忙看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iemenslicenseserver

试试这个

是下载的这个license管理工具,产生的saltd的版本用lmstat是v11.19.0,这个会是license file本身的问题吗?我的license启动2019没问题,启动2023就是报license server问题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启动工具版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启动工具版本的问题

大佬是怎么修复的,”启动工具版本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是怎么修复的,”启动工具版本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lmgrd启动,.dat文件里面写的saltd,这个两个版本应该是11.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grd启动,.dat文件里面写的saltd,这个两个版本应该是11.19

license file有添加:
SERVER XXX ANY 27020
DAEMON saltd ${license_path}/saltd

是通过lmgrd启动的(版本是V11.19.0.1),启动最后的log为

同时设置SALT_LICENSE_SERVER

每次启动tessent -shell的时候,license.log中也有看到一些feature有调取的动作,但tool就是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cense file有添加:
SERVER XXX ANY 27020
DAEMON saltd ${license_path}/saltd

使用诊断工具试下,是否缺少其他feature FLEXLM_DIAGNOSTICS=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诊断工具试下,是否缺少其他feature FLEXLM_DIAGNOSTICS=10

大佬,这个是patch的问题吗

网友C:
这个不需要许可证工具启动,直接license文件位置就行,我这边是使用了host=ANY的lic文件,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我使用的版本是23.1

网友:
楼主有工具的安装包吗

网友(2025-03-21):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需要许可证工具启动,直接license文件位置就行,我这边是使用了host=ANY的lic文件,能正常使用 ...

大佬能给个license文件么

网友:
大佬能分享一下2023.4的安装包或者程序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需要许可证工具启动,直接license文件位置就行,我这边是使用了host=ANY的lic文件,能正常使用 ...

大佬能分享个license文件吗?这license真的好难搞。

网友D:
引用 楼主:
license file有添加:
SERVER XXX ANY 27020
DAEMON saltd ${license_path}/saltd

大佬,哪里来的license.dat,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我也是用的2023.4,用lmgrd没法启动license server,但是直接设置LM_LICENSE_FILE=/path/to/license.dat 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佬,哪里来的license.dat,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去找calibre的license.dat,我看论坛里calibre的license都有tessent的feature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找calibre的license.dat,我看论坛里calibre的license都有tessent的feature

好,谢谢

网友(2025-07-17):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我在 2023.3 上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