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view的时候模块没有xl关系了

楼主(2025-01-17):
这个模块的上一级还要xl关系,到模块里面就没有xl关系了,一个器件的xl关系都没有。试过用update binding,updated net,删掉config文件再重新创建,都不行,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办法吗?一个一个bind要很久时间

网友A: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里的 TOPCELL和global binding 里面physical library list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 editing里的 TOPCELL和global binding 里面physical library list对么 ...

找到问题了,电路误操作copy错了,器件名称都对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