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Interactive environment(SIE)遇到的bug!

楼主(2025-01-17):
LZ遇到和这个帖子一样的问题,并且在centos7.9,rhel8.10以及虚拟机上都复现了这个问题:Spectre Interactive environment(SIE)遇到的仿真问题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希望大佬帮帮忙,有看到的大伙也可以尝试这个spectre interactive environment能不能用,按照以下步骤试试看:
1.license里最后面添加:FEATURE Spectre_Interactive_mode cdslmd 24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2

2.然后用explorer随便跑一个仿真,例如LZ用的最简单的电源加几个电阻的:

3.切换到assembly,然后在result一栏选中结果右键启动SIE:

4.进来了以后什么都不用设置,直接run,看会不会出下面的bug...

网友A:
path的问题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正规版本跑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的问题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正规版本跑一下试试

大佬你好,是只有正版的才能跑,破解的不行嘛,这个path是否可以加入环境变量解决呢?希望多指点一下

网友B:
have you tried different versions ?
Fixed CCRs in SPECTRE 23.1 ISR8
2954930 SPECTRE      Assertion failed with CMI-2010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ve you tried different versions ?
Fixed CCRs in SPECTRE 23.1 ISR8
2954930 SPECTRE      Assertion f ...

I found that spectre231 works, but spectre241 reported the above-mentioned errors. This is really weird.
what I've tried:
IC23.1-64b.ISR6.30+spectre241 ×
IC23.1-64b.ISR6.30+spectre231 √

IC23.1-64b.ISR6.30+spectre211 ×
IC6.1.8-64b.500.15+spectre181 ×

It seems that the closer the versions of Virtuoso and Spectre, the more likely it is to succeed.

楼主:
解决了,重启一下服务器就好了,我猜是之前系统里装了多个spectre版本,然后改环境变量后直接在原来的终端运行,source bashrc,结果就会出现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的问题
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正规版本跑一下试试

前辈你好,我仔细试了一下,发现无关版本的问题,只要我重复的运行启动,10次里大概可能会有1次可以跑SIE而不报错其他9次都是fatal error,就像问题描述那样的感觉有可能是patch的问题

楼主(2025-03-22):
更新到IC23.10.110,也是ISR11的版本,现在是这个问题,仍然是5-6次出现这样,然后1次成功,等待新的spectre解决吧...

网友C:
不知道哎,我用的好像问题不大,出现你开始那个状况我就重新设置了一下HPS然后重新跑了一下,就没有那个错了

网友C:
测了618+211没这个问题,231+231有你说的问题重复运行几次就会报一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了618+211没这个问题,231+231有你说的问题重复运行几次就会报一次错。

我的618+spectre181也是会这样,重复几次错误然后再运行一次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哎,我用的好像问题不大,出现你开始那个状况我就重新设置了一下HPS然后重新跑了一下,就没有那个错 ...

什么是HPS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是HPS呀?

high performance simulation好像换成aps或者 spectre报错的几率会大大降低,基本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gh performance simulation好像换成aps或者 spectre报错的几率会大大降低,基本不报错
...

感觉不是这个原因,很神奇,因为我试验的时候就是spectre或者aps的。
包括我尝试了ic231.110版本的+spectre241和ic231.006版本+spectre241的,发现他俩各自的版本用SIE的时候都报错,但是我把ic231.006的SIE的bin文件把ic231.110的bin文件替换掉,再运行ic231.110的发现5次只失败1次了,当然低版本不能替换高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这个原因,很神奇,因为我试验的时候就是spectre或者aps的。
包括我尝试了ic231.110版本的+spect ...

不知道哎,我测的是618_7和211_14只要不选spectreX基本上,很偶尔很偶尔会出一次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了618+211没这个问题,231+231有你说的问题重复运行几次就会报一次错。

我升级到Rocky9.5以后,基本没问题了,10次差不多有1次不行,比rhel8系列的好很多。盲猜这个SIE的python版本可能基于python3.6以上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