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plis电流模式开环传递函数仿真求助

楼主(2025-01-17):
本人新手在进行Simplis建模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疑惑:如何对电流模控制的开关电源Vout/Vc传递函数进行仿真。
1.此前仅仅将电流环闭合,在比较器的另一端加入小信号进行开环的环路传递函数仿真,但是如果直流电平没有设置正确就不会出现仿真结果。由于开环,此时输出电平也是随机的,不知道不同的输出电平会不会影响传递函数的表达式的正确性。
2.当把Current Sensor从CCVS等改为运放等模型,由于开环情况下工作点无法钳制的问题,仍然很难出现仿真波形,当在输入电压在某些值时,恰好整个开环电路可以运行起来才可以得出来仿真结果,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仿真方式。
3.如果只能将整个环路闭环起来,加入AC信号来进行相应的环路仿真,那么只能在你补偿成功,POP运行成功电路进入稳态时才可能出现结果,本来是想要通过工具探究传递函数并进行相应补偿,现在只能倒过来,你先把环路补偿好才能得到传递函数,有点本末倒置了。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A:
直流量不影响小信号,因为小信号的假设前提是直流量的影响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量不影响小信号,因为小信号的假设前提是直流量的影响为0;

如果表达式中含有占空比D的表达式,这样在固定输入电压,但是不同输出电压下其函数不是会不一样吗

网友(2025-06-23):
同学,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发现simplis的运放好像没有共模输出电平。导致我的仿真一直不对。我之前一直在找simplis中运放模型的具体说明,没有找到,只有一些参数的说明,不知道里面具体结构和公式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