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命令行跑验证

楼主(2025-01-17):
各位大佬,用命令行跑验证,怎么跑啊?查询了calibre--help,没看懂

网友A:
你用GUI界面先跑一下 然后看transcript那一栏前面几行就有  不过还要改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GUI界面先跑一下 然后看transcript那一栏前面几行就有  不过还要改rule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