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点亮(Mark)异常

楼主(2025-01-17):
问题描述:在lvs 通过,版图物理链接都正确的情况下,使用点亮(Mark)点亮一条线,另一条和他没有连接的线也会一起被点亮,反之则不会。列如:点亮VSS,VDD也会一起亮,但点亮VDD,VSS不会跟着一起亮。求大佬解释下原因,和解决方法。(OD PO 选项都关掉了,整个模块都用dummy block 包裹起来了,猜测是某种设置链接,或者bug,因为试验时候把线删除后 在重新画出来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上图看一下

网友A:
1,可能有dummy block,点亮默认短路
2.可能是有接电阻,把poly 到M1选项勾掉。/ACT到M1也勾掉‘
3.可能真的短了。。

网友:
点击mark之后F3,设置一下,把无关的东西关掉试试

楼主:
不止我一个人能看到 重启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有dummy block,点亮默认短路
2.可能是有接电阻,把poly 到M1选项勾掉。/ACT到M1也勾掉‘
3.可能真 ...

dummy block 是整个模块覆盖了
OD PO选项都关掉了
lvs 过了 实际物理上是没有链接的

网友B:
点亮options里面的Exclude purpose是不是没加进去某些层次对应的purpo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亮options里面的Exclude purpose是不是没加进去某些层次对应的purpose

感谢,但看了一下,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你这个不科学啊。点VSS亮VDD亮,点VDD亮VSS不亮,不科学不科学,不过可以试试dumblock去掉  看看还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科学啊。点VSS亮VDD亮,点VDD亮VSS不亮,不科学不科学,不过可以试试dumblock去掉  看看还亮不 ...

确实不科学,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当bug,这是第二次,也许就是bug,毕竟爱国版。

网友:
dumblock的问题,stoplayer设置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容(MIM)

网友:
dummy block层次移走或者删掉试试看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有MIM,后面在高亮哪里设置一下高亮路径就好了

网友:
在marknet options那里把dummyblock写进去就好了

网友:
把使用的dummy block填上

网友:
MarkNet Options 里面 Exclude Purpose  需要勾上,并且 需要过滤掉金属层次对应的非 drawing  purpose 的层次。比如版图上的 M1 dummyblock ,会默认为是M1,需要在Exclude Purpose 中加上 dummyblock,否则高亮的时候会把M1 drawring 和M1 dummyblock 看层一个层次。

网友D:
1:mimcap和金属电阻如果不去设置stop layer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2:如果在marknet options 没有填写exclude purpose,金属层的其他purpose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1:mimcap和金属电阻如果不去设置stop layer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2:如果在marknet options 没有填写exclud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