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流信号在电容耦合之后怎么叠加上一个直流电平?

楼主(2025-01-17):
目的:现在我有一个输入正弦信号,幅度1mV,频率200Hz,想通过一个20pF的电容,并且把耦合过来的正弦信号叠加一个直流电平(如0.45V)。要实现的效果如下图:

我首先进行了仿真,如下所示:
可以看见交流信号可以传过来,但是输出正弦信号是围绕着0电平的(这个仿真结果与我预想的一样,交流信号可以耦合过电容)

我想让输出信号在电平VCM上,所以我又有了下面的仿真:在电容的输出端通过一个开关连接到VCM,在一开始的时候开关导通把电容输出端复位到VCM,然后开关断开再让输入正弦信号通过电容传过来,我以为会达到下图的效果:
但是实际上输出电压在一开始被复位到VCM之后,是一直减小的,并没有围绕VCM变化,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通过电容的输出波形在一直减小?(是因为漏电的原因么?我在输出接过负载电容,但是输出依然是一直减小的)

请问我想达到输出可以稳定地围绕VCM怎么才能做到呀?或者怎么在输出叠加上一个直流电平VCM呢?

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附加图:我又增加仿真时间(1s),得到仿真结果如下图:

其中,刚开始的局部放大图如下:
输出稳定之后的放大图为:

发现输出波形刚开始减小,后来逐渐稳定(大概围绕355.1mV上),跟随上输入正弦信号了。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以上的仿真结果,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你的开关有问题,刚才试了一下,可以的,我用的理想开关试验的

网友:
先做一个能产生你想要的共模电压的电路,然后输出通过一个大电阻接到ac耦合的输出。这种做法在ac耦合的放大器中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关有问题,刚才试了一下,可以的,我用的理想开关试验的

就这个图,所以你的这里应该是你的开关设置问题,还有一般是直接一个VCM通过大电阻接起来就好了,模电里面应该经常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