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源抑制比调节

楼主(2025-01-17):
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结构,低频增益有82dB,低频下电源抑制比只有55dB,电源抑制比要调节到70dB以上有哪些思路呢,
这边通过调节M32尾电流源,可以增大低频增益和电源抑制比,但是会牺牲相位裕度,有没有其他办法调节其电源抑制比呢,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
求助大神

网友:
低频电源抑制比可以计算,用小信号模型推出来才知道怎么提升。

网友A:
输出级用共源共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级用共源共栅试试

忘了画了,这个就是一个折叠共源共栅的输出,使用了ClassAB结构,我试着将M4和M5的W值调小,相当于将M8和M9 的电流减小了,这样电源抑制比会有所提升,会提升至65dB左右,但是这个也是比较有限,还是达不到要求的70dB,我还应该在哪再做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