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_PowerStage电路分析求解

楼主(2025-01-17):
请问图片里红色圈圈划出来的电阻以及MOS管的作用是什么呀

问题概要:

前面是两个个Source Follower为LS Driver和BOOT_REG供电,boot_reg给HS Driver供电。问题主要是两个:
1. Source follower为什么要加一个电阻反馈,而且看起来是个正反馈;根据sansen书上对源随的分析,gate处电容越大SF越稳定,这个电阻反而削弱了电容的作用(两个电容可以近似为串联,容值还减半了)
2. Boot_REG处的自举电容为什么在non_overlap处添加一个电流泄放路径给电容放电,仿真时这个电容并不会产生电荷积累,是因为考虑噪声导致电荷积累嘛?

目前在优化祖传电路,希望有大佬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前面是两个个Source Follower为LS Driver和BOOT_REG供电,boot_reg给HS Driver供电。问题主要是两个:
1. Source follower为什么要加一个电阻反馈,而且看起来是个正反馈;根据sansen书上对源随的分析,gate处电容越大SF越稳定,这个电阻反而削弱了电容的作用(两个电容可以近似为串联,容值还减半了)
2. Boot_REG处的自举电容为什么在non_overlap处添加一个电流泄放路径给电容放电,仿真时这个电容并不会产生电荷积累,是因为考虑噪声导致电荷积累嘛?

目前在优化祖传电路,希望有大佬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ANS:
1.我认为是增强响应速度,VCC_pump变化时,电容分压直接响应,电容与MOS源端的电阻可能是用于限流,也可从RC的角度来看,认为是适当降低变化速度。。
2.个人认为是用于消除时钟馈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S:
1.我认为是增强响应速度,VCC_pump变化时,电容分压直接响应,电容与MOS源端的电阻可能是用于限流, ...

感谢回复!

1. VCC_PUMP在正常工作时是稳定的(通过反馈稳压)。如果是为了快速响应对RC滤波进行调整不是效果更好吗,电容分压再进过一个电阻产生的电流对输出的前馈实在有限(仿真里也能体现出来:跑瞬态时,电阻流过的电流很小)。是不是应该得从load regulation进行考虑呀(不过我仿真时也没看出太多差别)?

2. 时钟馈通可以认为是寄生电容电荷重分配,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应该是可以抵消掉,我去掉这个泄放电流的MOS管后再仿真,电容没有发生电荷积累(我认为时钟馈通的影响仿真器应该还是能正确体现的)。请问是因为仿真无法精确地仿出电荷积累效应(比如噪声,沟道电荷注入等其他原因导致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