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PLL电荷泵瞬态电流仿真正确的波形应该是什么?

楼主(2025-01-17):
如图所示的原理图是一个电荷泵,
我设置PFD的参考信号和反馈信号不存在相位差时,理论上讲此时锁定,不应该电荷泵不输出电流吗?我这里仿真充放电电流还是一样的是我设置的2mA的电流,并且还存在比较大的电流过冲,请问这是怎么会是这样呢?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A:
PFD是根据频率差鉴定出相位差,超前相位差和滞后相位差对应在电荷泵里面是打开上管充电电流和打开下管充电电流,而打开的时间则由你的PFD输出脉宽(时间)决定,根据PFD结果特性,即使相位差为0,里面的复位通路延时也会造成电荷泵上下充电电流都打开一小段时间 (时间等于PFD复位通路时间),所以在电荷泵里面体现出来的波形就是不断有上下通路的电流交替充放电,只是单周期内上下的充放电时间可能不同,排除其他不理想因素,最后上下的充放电时间一定是相同的,建议带上负载电容来看波形会比较醒目,锁定后电容上的电压基本不会改变,因为同一个周期对其充电的电荷等于其放电电荷。但是你如果只跑PFD+电荷泵很难调出电压不变的情况,因为带上VCO形成完整闭环后环路是时刻在调整PFD的输出(人为加的信号是定值)来保证最后Vc不变即输出频率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D是根据频率差鉴定出相位差,超前相位差和滞后相位差对应在电荷泵里面是打开上管充电电流和打开下管充电 ...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2025-06-24):
引用 网友A:
PFD是根据频率差鉴定出相位差,超前相位差和滞后相位差对应在电荷泵里面是打开上管充电电流和打开下管充电 ...

电流大小是和CP设置的电流源大小相同吗?我仿真的时候Charge pump 设置的电流为100uA,但是仿真的结果可能到几百uA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2025-08-08):
引用 网友B:
电流大小是和CP设置的电流源大小相同吗?我仿真的时候Charge pump 设置的电流为100uA,但是仿真的结果可 ...

有可能是刚打开和关闭时的毛刺到了几百uA,建议把相位差拉大看一下稳定后的电流是否和设置的电流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