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常规的CMOS工艺会有抗反射图层吗

楼主(2025-01-17):
如题,用CMOS工艺做出来的sensor貌似不感光,从显微镜上看,sensor区域和PAD区域颜色亮度一致,有没有大佬能解答一下为何

楼主:
是否会跟抗反射图层有关系呢

网友A:
sensor? 你这是做的光电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sor? 你这是做的光电传感器吗

是的,用的前照式,这家fab没有CIS工艺,用CMOS在做,但是回来后图像数据全都是0

网友:
CMOS一般不会有做抗反射层吧,我们做几家CMOS工艺的都正常,感光区域被金属/dummy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