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一个跳线的脚本

楼主(2025-01-17):
打孔还不完善,没法对齐金属。
加载完成后,选择一根或者多根PATH,按“-”减号弹出界面,选择金属应用跳线;

对path金属进行跳线的脚本

网友A:
如果是横跳竖的话,可以按空格键,有自带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横跳竖的话,可以按空格键,有自带的功能

是说把横向走线的换为竖向走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把横向走线的换为竖向走线吗?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