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一下实测DAC的DNL

楼主(2025-01-17):
设计了一个10bit的DAC,理想输入全1的时候输出1.2V,现在实测输入全1的时候是输出1.24V的,我们可以说输入全1时候的DNL是(1.24-1.2)/1.2吗

网友A:
绝对不是。
DNL,应该是全1输出和1...10输出之差,减去一个理想LSB值后,是与这个点对应的DN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是。
DNL,应该是全1输出和1...10输出之差,减去一个理想LSB值后,是与这个点对应的DNL ...

好的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