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BCD工艺功率管接法

楼主(2025-01-17):
仿真时候使用12V的nldmos,控制信号使用理想源,仿真总是报错是怎么回事啊???M0就是DCDC的上管

网友A:
你看一下SMIC BCD ldmos的结构图,source和body理论上是一起的。这个电路结构,你把M0 source/body接一起应该就可以了。这个管子在ISO里的,没看出来分开接的必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SMIC BCD ldmos的结构图,source和body理论上是一起的。这个电路结构,你把M0 source/body接一起应 ...

那psub和hvbn说接地电位和最高电源电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psub和hvbn说接地电位和最高电源电位吗?

PSUB接衬底电位,没有负压设计一般是地;HVBN接电源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UB接衬底电位,没有负压设计一般是地;HVBN接电源没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2025-07-09):
LDNMOS 有分 hi-side , low-side .  有些 ldnmos  S端 没法高压的 ..LDNMOS   Sbulk接一起 iso ldnmos , 但以要看 该ldnmos "S"  PSUB 间耐压 . 且听说 ldnmos  S端电场高, 多数 bcd  ldnmos 都一般,  ldmos control(analog) switch type .
Switch LDMOS Length Fix 且分 hi-side , low-s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UB接衬底电位,没有负压设计一般是地;HVBN接电源没问题

负压设计  psub = 负压设计

有哪些须小心?   我知道 latchUp ,
psub 负压电压如果本身 PWM 输出会抖动 , 该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