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的S22为什么这么窄

楼主(2025-01-17):
指标是要求S22在2.4GHz+-10%都小于-15dB,但是我这样为什么S22的带宽那么小,求解答该怎么办

网友A:
加电阻,降低Q值

网友B:
用宽带的匹配网络结构

楼主(2025-02-18):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降低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降低Q值

请问是这样在输出加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降低Q值

刚刚还试了给电感串联电阻,不太行没啥变化(哭哭哭)要做不出来了救救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宽带的匹配网络结构

2.4GHz+-10%算宽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4GHz+-10%算宽带吗

这个得看你的应用和指标要求了,一般来讲,这个算是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