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求助

楼主(2025-01-17):
想法是点击schematic里的pin,然后会自动生成一个跟随鼠标移动的label(类似于我们按L键生成的label,只不过label名是通过我们选中的schematic中的pin来传递的),然后再点击layout,就会在该位置生成最终需要的label。

楼主(2025-03-06):
结合楼下两位大佬的思路写出的简易版本:
procedure(CreateLabelFromSch()
        let((LayIDList shcID tar_LayID pinList)
                LayIDList = setof(win hiGetWindowList()
                                hiGetWindowState(win) == readstring("mapped") && win~>cellView~>cellViewType == "maskLayout")
                schID = hiGetCurrentWindow()
                when(schID~>cellView~>cellViewType == "schematic"
                        tar_LayID = car(setof(LayID LayIDList LayID~>cellView~>cellName == schID~>cellView~>cellName))
                        pinList = geGetSelSet()
                        when(length(pinList) == 1 && car(pinList )~>pin !=nil
                                hiEnqueueCmd("le0LabelForm->labelText->value = car(pinList)~>pin~>term~>name")
                                leHiCreateLabel(tar_LayID leGetEnv("labelMode")
                        );when
                );when
        );let
);procedure

hiSetBindKey("Schematics" "<key>1" "CreateLabelFromSch()")

!!纯手搓脚本,容易出现大小写或者字母错误
使用方式:选中电路图中的任意pin(只能选一个,不能多选,一般打label也不会选多个),按下快捷键(脚本中是数字1)就可以了

网友A(2025-01-18):
我现在在用的,是让剪贴板上的内容,填到CreateLabel 的窗口中。
procedure(GetschPin()
schPin=hiGetClipboard()
hiEnqueueCmd("le0LabelForm->labelText->value=schPin")
hiEnqueueCmd("le1LabelForm->labelText->value=schPin")
hiEnqueueCmd("le2LabelForm->labelText->value=schPin")
hiEnqueueCmd("le3LabelForm->labelText->value=schPin")
leHiCreateLabel(hiGetCurrentWindow() leGetEnv("labelMod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在用的,是让剪贴板上的内容,填到CreateLabel 的窗口中。
procedure(GetschPin()
schPin=hiGetClipb ...

感觉大佬提供的这个思路应该是最简洁方便的,我之前的想法,shchematic获取label名和label粘贴在layout里面都比较容易实现,瓶颈就是schematic和layout两个cell view分别对应不同的ID(geGetEditCellView),如何获取这两个ID以及如何在这两个ID之间自由切换。关于我之前的想法,之前有实现过类似的功能或者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在用的,是让剪贴板上的内容,填到CreateLabel 的窗口中。
procedure(GetschPin()
schPin=hiGetClipb ...

这个好这个好,我之前也是想用楼主的方式来实现,不过还没想法

网友(2025-03-01):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这个好,我之前也是想用楼主的方式来实现,不过还没想法

可以 一次性全部产生出label  再移到 path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大佬提供的这个思路应该是最简洁方便的,我之前的想法,shchematic获取label名和label粘贴在layout里 ...

                winIDList=hiGetWindowList()
                SwinID=nil        LwinID=nil
                foreach(winID winIDList
                        when(symbolToString(hiGetWindowState(winID)) == "mapped"
                                case(winID~>cellView~>cellViewType
                                                ("schematic"        SwinID = winID)
                                                ("maskLayout"        LwinID = winID)
                                );end of case
                        );end of when
                );end of foreach

                unless(SwinID
                        hiDisplayMenu(
                                hiCreateSimpleMenu(
                                        'menu
                                        ""
                                        '("No Schematic window found.")
                                        '("")
                                )
                        )
                        error("No Schematic window found.")
                )

                unless(LwinID
                        hiDisplayMenu(
                                hiCreateSimpleMenu(
                                        'menu
                                        ""
                                        '("No Layout window found.")
                                        '("")
                                )
                        )
                        error("No Layout window fo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