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轨到轨电流镜的匹配问题

楼主(2025-01-18):
1,2,3,4用A,B,C,D表示,各都是8个

大佬们,小弟有个问腿,这种电流镜该怎么匹配呢?
1:可以分为两组匹配么?
2:ABBAABBADCCDDCCD
     BAABBAABCDDCCDDC
或者这样子匹配?
麻烦大佬们了

楼主:
A和D的源极接在一起,漏极不在一起
C和D 的源极在一起,漏极不在一起

网友:
你这一个是p管一个是n管,还匹配到一块?

网友:
这是电流镜么?怎么看着像是运放差分对管呢

网友:
你这肯定14配23配啊,pn管子属性摆在那了,不能一个环包住

网友:
怎么看都像14和23分别构成一个差分对

网友:
可是这个好像是轨到轨运放的互补差分输入对啊

网友:
差分对   P管一起匹配  N管一起匹配  abab  abba 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