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CDAC电压疑惑

楼主(2025-01-18):
目前做的一个SAR ADC,其中CDAC的端电压,在每次切换之后,电压波动较大,但是差分之后电压波动就没了,我分析是由于比较器kickback导致,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帮忙解答疑惑。

网友A:
看起来是的。可以在CDAC和比较器间加隔离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的。可以在CDAC和比较器间加隔离确认一下

谢谢你,我看了一下,确实是kickback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