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ormality对比FC综合前后网表过不了

楼主(2025-01-18):
verify的时候就只有如下十六个不等价,我看了下都是ram的输入端。
看logic clones里,貌似多了个取反逻辑。
请问各位大佬该如何解决

网友A:
reference里面中间那一串逻辑是什么啊,三态buffer么。

楼主(2025-02-17):
引用 网友A:
reference里面中间那一串逻辑是什么啊,三态buffer么。

感谢大佬看帖,中间那一串是三态门。目前该问题已经解决了,估计是三态门的问题。猜测如下,rtl使用了三态逻辑,但是综合的时候貌似没有三态逻辑的库单元能够使用,所以导致功能不一致。最后解决的问题是在rtl代码层面删掉了三态逻辑,然后formality就能过了。